新电脑固态硬盘反应慢一拍

楼主(2020-12-31):
大家好,公司给配的新电脑现在响应比老电脑还慢(主要是数据读取方面慢;老电脑C盘是256的固态,其余是机械硬盘;新电脑是1T的固态),主要以下几个特征
1,新电脑右击文件夹看其属性里的文件夹大小,10几个G的要读4秒左右, 老电脑1秒内完成;
2,    inventor里打开同样一个大图档(只是点打开按钮,并没有真正去打开图档),新电脑的右边进度条要读3秒左右才刷新; 老电脑瞬间刷新好
3,  从局域网上同一个文件夹里下载同样一个文件,也是新电脑比老电脑慢.

请问哪位大侠遇到过类似问题?

补充内容 (2021-1-7 17:18):
各位大侠,汇报下最新进展: 跟加密软件有很大关系,因为在新win10和inventor都装好后一切都很流畅; 但是加密软件一登录启用,马上这个问题就出来了, 唉,现在一点头绪也没有,加密软件过保了,供应商那边也不管了....

网友:
模糊的印象而已:是不是分区太大了?

不同固态硬盘的处理速度确实不一样,但不会差这么多吧。。。

网友(点评):
新电脑1T分成200+300+500的3个盘,不算大吧,而且以前同事也出现过,后来换了硬盘才好的

网友:
我会首先怀疑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硬盘分期格式错误

网友(点评):
感谢,我反馈给我们IT再查一下!

网友: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说BIOS里选项不对,就发挥不出SSD的最大优势。。。

AHCI啥的,选了吗?。

还有一个,就是Ghost安装系统,容易导致SSD那啥4K啥的搞成虚拟的。。。

我是绝对不用Ghost安装系统的人,上面那个AHCI啥的,记得换硬盘时也选啦?看我自己的电脑,是这个家伙的模式。

网友(点评):
感谢,我反馈给我们IT再查一下! 另外我也不喜欢Ghost安装, 就是要新装系统而且要装纯净版

网友:
是不是固态硬盘没设置好吧??

网友:
固态硬盘SSD有2种接口。M.2接口传输速度达2000M/S,SATA速度低于500M/S。SSD不要分太多区。分2个区就好。而且格式化要4K对齐。

楼主:
另外我的老电脑也有同样的加密软件,但是打开确很快,几乎是瞬间刷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