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手提式金属光谱检测仪的数据怎么看?

楼主(2021-01-01):
如图所示,左边一竖列的数据我知道是各个化学成分的含量,但是右边那一竖列,也就是划红线的部分是什么意思,碳含量吗?

网友:
应该不是碳含量,这个仪器有说明书吗?在网上查型号,查查它的说明书。

网友:
这个没有设备说明吗?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老师的回答。我刚接受这个,连这个仪器的型都还不太熟悉。再说也是好几年前的设备了,说明书早没有了,我上网查查看吧。

网友:
你这个圈起来的数据是参考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