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推荐下画图的电脑

楼主(2021-01-01):
                各位设计大佬们新年快乐,有没有画图的笔记本电脑推荐个给小弟,平时使用solidworks大概1000个零件以下。或者台式也可以。

网友:
如果是工作用,我建议尽量远离台式机。意外断电时的那个郁闷,想打人。

既然台式也可以的话,说明不会总是搬来搬去,那买个戴尔的M6800笔记本工作站,就很好了。

身边朋友们有四五台,都是淘宝上买的9成新,没任何问题。

反正,钱够的话,尽量选择单核频率高的,系统硬盘必须是固态硬盘200G以上(推荐500G,分成两个区)。

显卡,如果喜欢玩儿渲染,那就挑使劲儿贵的。一般设计和操作,没看出显卡区别。

内存,怎么也得8G以上吧。我的是24G。

屏幕,千万别买那啥几千K的那种,会郁闷死的。1920x1080用着最舒服。

网友:
京东平台 机械师 笔记本 7000左右

网友:
某鱼 二手移动工作站 4000大洋 M7510 ,过日子的标配

网友:
笔记本记得买标准电压板的,固态硬盘256G+机械硬盘1T搭配比较好,SW比较吃显卡,显卡好点吧,内存现在基本上都是16G了

网友:
看好美行二手DELL5540,I9   9代,32G内存,P4000显卡,500G固态,雾面屏,1w多点点。能够养老的机器。

网友:
只要价格在5千以上的台式机,基本上都能满足的!

网友:
AMD的本本很好呀!
当然台式机DIY  用X99双路主板,再加双路至强E5 26XX V3或V4 CPU。32G内存再加一个1050显卡就可以了。价格不超过3000元,性能赶超11代I9。

网友:
如果预算比较充裕可以考虑戴尔的工作站,SW三维图、渲染、运行有限元分析都没问题的

网友:
https://pro.jd.com/mall/active/2SimF2foqqBXeH7nDCLhU2FDyS5L/index.html?jd_pop=e3bb9bc4-78e7-4d0d-84e5-292d933806b0&ad_od=1&mtm_source=kepler-open&mtm_subsource=d391e66cee144a13819a5421cd834e6f&utm_source=kong&utm_medium=zssc&utm_campaign=t_1000342893_&utm_term=e3bb9bc4-78e7-4d0d-84e5-292d933806b0-p_3141&extension_id=eyJhZCI6IiIsImNoIjoiOCIsInNob3AiOiIwIiwic2t1IjoiIiwidHMiOiIxNjA1NzQ0ODM3In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