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切割,怎么尽可能减少损耗

楼主(2021-01-01):
之前有一位坛友发帖问有没有无损切割,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我没有那么贪心,那有什么工艺尽可能减少损耗?
铝型材切割成品厚度10mm,锯片3mm,损耗占比有点高。求万能坛友提供方向

网友:
不用锯片呢,其他有替代没

网友:
大明湖畔的线切割在向你招手

网友:
激光切割怎么样?

楼主:
线割慢,我计划2秒到3秒切一件,激光的话投资大占地大,铝型材不是等壁厚管材也不好割。
有没有2mm厚的锯片?能省1mm,比利已经很客观了

网友:
带锯 比锯片薄一些
用液压冲压机可以方管,三角铁,槽钢等
或者路边米棍机生产米棍时,一边生产一边挤压(这个零损耗)

另外铸造可以代替某些切割,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割慢,我计划2秒到3秒切一件,激光的话投资大占地大,铝型材不是等壁厚管材也不好割。
有没有2mm厚的锯 ...

能冲压就无废料了

网友:
激光好。损耗相对较少

网友:
线切割,线切割,线切割,成本低

网友:
厚度为10mm,为什么非要使用铝型材呢?对表面拔模斜度有要求吗?不如直接铝合金压铸好了。

网友:
这个只能通过锯片的厚度,和切割时的垂直度来保证了!

网友(2021-07-15):
你这个量肯定特别大吧  为什么不考虑铸造呢,数量不是很大的话也可以考虑冷压,多少会有一点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