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检具为什么起不到作用呢、

楼主(2021-01-02):
如图,产品的27.5孔位置度要求和B基准的尺寸,A基准为一平面,现在有一个位置度检具,销子直径为26.55+0.02,相对于A、B基准位置度为0.05(独立原则),B基准直径为130.45+0.02,三坐标检测,检具合格。但是,有一个产品位置度用三坐标检测超差0.086(检测的时候加最大实体原则了),检具却通过了,实在想不通哪里的问题,各位高手给看一下。到底检具哪里有问题,谢谢。

PS:不知道为什么B基准的尺寸的第二张图我这里显示不出来,我手动输入以下吧。B基准为一个轴,尺寸为130.375+/-0.05。

网友A:
这个要从实际检测的状态来确定??现场检测是什么状态的啊?

网友B:
你说B基准尺寸130.45+0.02,又说独立原则。独立原则的话应该和B基准尺寸没有关系。
你的检具是否有角向基准,还是以检测销子自己作为角向互为基准?
被测孔的孔径公差0.5,检测销应该是最大实体,超差0.086未检出,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从实际检测的状态来确定??现场检测是什么状态的啊?

现场检测什么状态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B基准尺寸130.45+0.02,又说独立原则。独立原则的话应该和B基准尺寸没有关系。
你的检具是否有角向基 ...

检具要求的位置度是独立原则。。。。
工件图纸要求最大实体原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检具要求的位置度是独立原则。。。。
工件图纸要求最大实体原则。

这是可以的。工件图纸要求最大实体,是从装配角度考虑。
检具可按最大实体也可独立原则。
检具按照独立原则相当收严了公差,
因为定位基准和被测要素的公差都很大,很容易出现误判误收的情况。
所以被测要素检测也可以适当考虑收严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可以的。工件图纸要求最大实体,是从装配角度考虑。
检具可按最大实体也可独立原则。
检具按照独立 ...

所以。。。。这个检具为什么没起作用呢。。
你光罗列了一些基础理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这个检具为什么没起作用呢。。
你光罗列了一些基础理论。。。。

第一条回复已经说了,很正常。
因为最大实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条回复已经说了,很正常。
因为最大实体

只有相关原则(包括最大实体)才可以用功能量规检测。(出自GB/T 8069-1998正文第一句话)
独立原则反而不能用功能量规。。。。
请知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有相关原则(包括最大实体)才可以用功能量规检测。(出自GB/T 8069-1998正文第一句话)
独立原则反而 ...

我保留我的意见。支持你的意见。
Ov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保留我的意见。支持你的意见。
Over

其实我很想跟你交流交流掰扯清楚的。。。无奈,网络始终无法确切的表明我真正的意思,,,,不如面对面好交流。我感觉,你还是有点东西的。

网友C(2021-02-21):
不清楚你们厂为什么设计成这样尺寸的检具,按照最大实体你的B基准那个轴应该是130.325。12个销是最大实体27.4,减掉位置度的要求的话是26.2。

楼主(2022-05-31):
引用 网友C:
不清楚你们厂为什么设计成这样尺寸的检具,按照最大实体你的B基准那个轴应该是130.325。12个销是最大实体27 ...

不好意思,近一年忙得很,忘记发的这个帖子了。。。
26.2是对的,根据理论算出了应该是26.2,26.5是我特意加严的,我们暂时不讨论这个问题,问题是,即使我加严了尺寸,这个超差的工件依然能通过检具,我搞不明白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