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减震器,寻有经验的朋友帮助

楼主(2021-01-02):
如图,BE85橡胶减震器,属于甲方指定,但在振动测试中的z轴振动中振裂了,目前还找不到根治办法,请朋友们帮助,谢谢!
欢迎做这个产品设计的朋友指教!

网友:
橡胶垫因振动损坏?你要找橡胶垫还是这个组件都换?

网友:
既然是甲方指定的,显然你应该找甲方。明显甲方不太了解这玩意儿在你家的工况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1-02 14:42橡胶垫因振动损坏?你要找橡胶垫还是这个组件都换?
昀姐,这个减震器是甲方指定,外形换不了,想通过优化内部结构来改制

楼主:
|譬如朝露发表于 01-02 14:57既然是甲方指定的,显然你应该找甲方。明显甲方不太了解这玩意儿在你家的工况
这东西在一般标准上是可以的,但我这个执行的标准严苛,只能找符合标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东西在一般标准上是可以的,但我这个执行的标准严苛,只能找符合标准的

哦?既然是甲方铁定要这么做,那么标准铁定也是甲方定的,还分什么标准与严格,你改制后的零件符合他要求么?我的理解,一般甲方只会指定厂商,他只关心质量保证体系,如果他将型号也给指定,那么,他的工况也是定的,你不能随便变成什么严格的。如果不满足或你有疑问,你需要向甲方说明情况,由他来变更型号或厂商,你私自更改造成的后果,甲方是不会买单的。

网友:
看上去很重的样子

楼主:
|譬如朝露发表于 01-02 16:21
哦?既然是甲方铁定要这么做,那么标准铁定也是甲方定的,还分什么标准与严格,你改制后的零件符合他要求么?我的理解,一般甲方只会指定厂商,他只关心质量保证体系,如果他将型号也给指定,那么,他的工况也是定的,你不能随便变成什么严格的。如果不满足或你有疑问,你需要向甲方说明情况,由他来变更型号或厂商,你私自更改造成的后果,甲方是不会买单的。

只给了型号,具体品牌没有指定,参数比国标严苛

楼主:
|风》追逐发表于 01-02 16:49看上去很重的样子

不重,感兴趣可以在网上查一下型号

网友:
选型问题吧?荷重、振频?

网友:
振幅太大了?增加点重量

楼主:
|asd11235813发表于 01-05 14:50振幅太大了?增加点重量
重量大,也要保证频率的呀,有相关公式吗?

楼主:
|jyoung发表于 01-05 11:24选型问题吧?荷重、振频?
选型是指定的,目前没有更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