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友帮忙看下这个东西有什么作用(沈阳C6150)?

楼主(2021-01-02):
沈阳产C6150B安装在主轴红圈部位,以前的车床上没有见过这个东西!
2个半圆,靠2个螺钉组合成一个抱箍样的东西,其中环形沟槽中安装有几个键块,感觉有点像轮胎上面的平衡块。
观察了半天,没有发觉有什么具体作用,又不像限位或者固定用的,难道是作动平衡用的?
有哪位社友知道这个有什么功用的?求指导!~

网友:
拆机床的都不知道什么用处,我就只能靠猜了。。。

我猜是甩油的。

网友:
齿轮旋转的时候就可以甩油进行润滑。那个零件是不是别的用处?

网友:
这个就是调平衡的

网友:
这个是人家机床的标记,怕人家仿造,到时候人家说你仿造你不承认,人家就说你这个是干什么用的,你肯定说不出,人家就会说这就是我们特意迷惑仿造的人加上的!酒和花生米没有了,编不下去了

网友:
确实是调动平衡的

网友:
手动增加的调节旋转动平衡器!

楼主:
谢谢大伙帮忙答疑解惑!~

网友(2021-02-09):
调节旋转动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