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墨铸铁

楼主(2021-01-02):
QT-500的铸件加工应该用什么刀片,哪大神们指导一下。用了YG8的,不耐磨,一刀下去刀尖都圆了。

楼主:
龙门铣面盘刀加工

网友:
YW2,,,,,有反白口硬化层,建议刃倒钝。

网友:
加工前测下硬度,根据硬度选择合适的刀片

网友:
测量硬度,不要用带尖角的刀具,要钝一点。

网友:
加工42CrMo合金钢锻打(淬硬钢,淬火料,42CrMo合金钢锻打)的刀具、立方氮化硼刀片----BN-S20和BN-H20牌号,分别用于粗加工和精加工。该两种牌号车刀能有力的提高加工效率,节约生产时间,减少生产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