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管外径检测

楼主(2021-01-03):
长度12米,直径100毫米到2米多种规格,下面由5-6对滚轮支撑,从左往右慢速移动,移动的过程中要检出整个12米长度的直径,精度2毫米内,测量的数据接入电脑,并显示直径和偏差值。
有做过类似的设备随时联系我

网友:
方便的话加个微信,聊聊,13793170401,手机同号

网友A:
激光视觉,搞定。

网友:
这种规格接触式的就不用考虑了,直接上激光吧

网友B:
100到2000mm,精度2mm,这个范围好大哦

网友C:
做过自动化的都能搞,就看成本高低了。也没说清楚12米长要测多少点,叫人联系他,也没留联系方式。论坛上和微信里都是骗方案的

网友:
测量精度2mm,怎么理解?

网友:
惰辊顶过去,最短的光栅尺串行口实时给电脑测量值,包括调宽等,使劲儿花钱也不用两千块钱。。。

网友(点评):
请问一下直径2米,长12米,还在移动的辊子上。阁下如何确保光栅尺恰恰就在直径位置上,而没有偏移?

网友(点评):
没看见“惰辊”吗?

网友D:
其实有点困难,不仅仅是直径误差,还有形状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有点困难,不仅仅是直径误差,还有形状误差

我也这么觉得,钢管在运动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定的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过自动化的都能搞,就看成本高低了。也没说清楚12米长要测多少点,叫人联系他,也没留联系方式。论坛上和 ...

目前只是甲方内部跟我提了下有这个项目,具体什么时候下来得过完年吧,具体测多少点我也还不清楚,过几天去现场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视觉,搞定。

至少需要多少个探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到2000mm,精度2mm,这个范围好大哦

还不清楚具体有哪些直径规格的钢管,过几天去现场看看再说

网友:
不同尺寸范围,同精度等级,公差值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激光视觉,搞定。

直接用接触法测量,成本会比较省。

网友(点评):
那是,但是要确定测量位置,投影还是比较省事的。

网友E:
这个有专用测量工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这么觉得,钢管在运动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定的振动。

我倒是知道一个案例,代价是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倒是知道一个案例,代价是很高的

能否大致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有专用测量工具的!

能否提供这个厂家信息

网友:
两边装滚轮,一边滚轮活动带光栅尺,整体框架随检测材料摆动,就这样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