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个图平面度有没有必要标

楼主(2021-01-03):
这就是一个轴上的隔套,老工程师说标平行度的地方就需要标平面度。这种说法正确嘛?

网友A:
这个隔套是不是端面要靠轴肩或者另一个零件?

为什么不以中心孔的中心轴线为基准来标注端面对基准中心线的垂直度或者端面跳动呢?

网友B:
因为隔套的作用就是两边需平行,而对孔径、以及其它的形位公差就不重要了。所以这种标注是正确的.

网友:
平行有很多种可能,比如两个面都是弯曲的S型,但是他们是平行的S型,理论上说他们也是平行的。但是如果你加个平面度,拿就说明他们除了平行以外,还必须保证两个面是平面而不能是弯曲或者别的。

网友(点评):
它即使是S型的平行,当垫块这功用时,也是两条线接触,平行就达到目的了。至于平不平的,但不用那么在乎了。

网友:
老工程师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隔套的作用就是两边需平行,而对孔径、以及其它的形位公差就不重要了。所以这种标注是正确的.

但是正常应该是车加工,从加工、测量方便的角度出发,标跳动会更方便

网友:
其实平行度有对平面度一定的限制,当然理论上可以是两个面S形,但实际生产的时候基本就是能满足你的平行度一般平面度也就加工到位了,所以很少标上平面度。

网友:
我觉得是对的。

网友:
隔套端面标跳动比较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隔套是不是端面要靠轴肩或者另一个零件?

为什么不以中心孔的中心轴线为基准来标注端面对基准中心线 ...

这种情况,垂直度和跳动确实更好一些

网友C:
老工程师说的是对的,平行度好不等于平面度好呀!

网友(点评):
平面再平,要不平行,也不配当个好垫块。

网友:
我站在老工程师这边。

网友:
做轴承隔套之类,必须有平面度,平行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工程师说的是对的,平行度好不等于平面度好呀!

你说先要有平行度还是先要有平面度?

网友:
实际机加默认平面度是平行度的一半。但是理论上应该有一个面标注平面度再配合平行度,不用两个面都标

网友:
个人感觉没必要,平行度0.04 平面度多少?至少要高于0.04吧 ,另外粗糙度要求N8 ,如果要求平面度要求过剩

网友:
那是必须的,如果面都不平,镶起来用的时候就是倾斜了!

网友:
根据公差选用原则,首先需要考虑的是零件的功能要求,之后是加工工艺。所以,你的问题应该具体指向这个零件本身,向熟悉这个零件的人请教,不能随便抽出一张图纸向不相干的人发问,那样是不可能得到有益的结论的。就理论而言,公差选用是有原则的,回答针对公差的疑问的专业语言范式是:根据XXX原则,功能需要如何如何,工艺路线怎么排,设备能力怎么样,检测手段有哪些,所以哪些项目做了要求,哪些项目不做要求……。什么“我觉得……”,“我感觉……”,“我认为……”,啥都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隔套是不是端面要靠轴肩或者另一个零件?

为什么不以中心孔的中心轴线为基准来标注端面对基准中心线 ...

要平行度肯定要在基准面上标平面度,不然的话平行度没有参考基准。工作面是两端面,孔基本和轴是大间隙配合,垂直度标上了也是废的。

网友:
个人觉得没有必要,要看零件功能,标了只会增加成本,供应商能不能做到是个问题 ,做了之后公司没有检测就是个0.

网友:
大家有没有注意横向尺寸公差有标注,表面粗糙度有标注,平行度标注在这边会不会累赘。至于端面跳动,不是只有旋转时才会用到吗。参考misimi标准件的标注方法。

网友:
平行度所在标注面,平面度需不需要标注看精度要求。定义上这个棉哪怕不标平面度,加工检测也要保证这个面的平面度不能低于平行度数值。如果设计要求这里的平面度高于平行度数值,蔡需要标注。
以上有其他理解的,说名没系统学习过GD/T,去看看书就知道了

网友:
赞成19楼的答复,根据零件的具体功能选择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