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超小圆棒,整齐排列上料检测方式

楼主(2021-01-04):
大佬们,这是我们的产品,长度45mm,直径1.3mm,现在产品做出来有一些不良的,比如长度公差,直线度公差,还有外观的一些问题,所以现在要求要用相机来检测剔除出来,速度要求最低产量6万每小时,来料都是凌乱的,直接往料仓里倒。我目前想到的方式就是振动离心盘上料,但是感觉产品有弯曲的 可能会导致料道堵料,不符合速度的要求,其他的顶升上料方式 也是随机性上料的概率 速度不稳定。所以想请大家帮帮看看 有什么好的高速上料的方式,主要是为了方便相机的检测及剔除,达到速度要求。

网友A:
先分料,晒盘配合排料盘,把料排清楚,然后就看你们的操作了,多做几组就够了

网友B:
6万每小时=17 pps;

这个速度很牛哦

网友:
外表面是螺纹吗?

网友C:
每小时6万,每秒17件,这个相机节拍能跟上吗?是不是考虑多条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小时6万,每秒17件,这个相机节拍能跟上吗?是不是考虑多条线?

我也觉得要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小时6万,每秒17件,这个相机节拍能跟上吗?是不是考虑多条线?

可以多流道,但是是一台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6万每小时=17 pps;

这个速度很牛哦

是的

楼主:
不是  类似拉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分料,晒盘配合排料盘,把料排清楚,然后就看你们的操作了,多做几组就够了

排料应该容易,就是剔废的时候不能停机,剔废时间 动作这个不易掌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排料应该容易,就是剔废的时候不能停机,剔废时间 动作这个不易掌握

有问题的记录下来就可以了,线道是不停的,位置记录了还怕不好剔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的记录下来就可以了,线道是不停的,位置记录了还怕不好剔除吗?

关键是速度要求高 应该是在运动的过程中剔除,还不能干涉到下一个料,所以这个剔除的速度要快,不知道气缸来不来得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速度要求高 应该是在运动的过程中剔除,还不能干涉到下一个料,所以这个剔除的速度要快,不知道气 ...

一次检查一排,一排30+个,速度不就降下来了,时间完全充足,而且你使用循环料道的话速度还可以快,限制你的是识别能力,你一次可以识别多少,速度就可以多块,结构只需要跟换料道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检查一排,一排30+个,速度不就降下来了,时间完全充足,而且你使用循环料道的话速度还可以快,限制 ...

是的 我也是那么想的 就想相机能不能跟的上,一排30+的话我觉得相机肯定不行,我是参考数粒机的振动排列形式想的,你说的循环料道是哪种呢,这个我可能不是很清楚

网友:
这种小型规则的零件,振动盘上料不是很合适的嘛

网友:
看到这个联想到了色选机剔除不达标的米粒

网友:
是否可以参考根据大小分拣土豆的方法?短的漏下去,长的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