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D分析及高性能计算设置参数说明CFD analysis parameter(英文)

楼主(2021-01-04):
文章是英文说明。具体使用问题,可在此交流探讨。

分析-选项

分析-选项

高级湍流

高级湍流

CFD analysis parameter.pdf

网友A:
这软件是UG NX么

网友(点评):
都说是CFD分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软件是UG NX么

ansys的一个分析模块。

网友:
用的哪个版本的ANSYS?

网友:
这个又增加了ANSYS的模块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