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厚度公差

楼主(2021-01-04):
请教一下各位,最近有个项目要进行尺寸链计算,需要用到轴承的厚度公差,请问:
1.轴承厚度的公差是不是看左下图的德尔塔Bs;
2.这个德尔塔Bs是内圈的机加工厚度公差,还是外圈的机加工厚度公差,还是包括滚珠间隙而导致错位的装配厚度公差?
下面链接是GB轴承公差文档:
http://www.doc88.com/p-888685407584.html

楼主:
哎,又沉了

网友A:
标准第一页有注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第一页有注释

这个注解看不大明白,我理解的就是包括间隙的装配厚度公差,为了保险起见,想来确认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注解看不大明白,我理解的就是包括间隙的装配厚度公差,为了保险起见,想来确认下。

ΔCs哭晕在厕所

网友B:
实际运用过程中,有一个调整垫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运用过程中,有一个调整垫圈!

正解,我现在做的就是减速机选垫工站,但是你得先把可能用到的垫片厚度给算出来

网友:
这个如果完全按公式计算可能会吃亏,最好是增加一点经验值安全系数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