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此类非标辊筒如何包胶

楼主(2021-01-04):
因为项目,现在需要做非标辊筒输送机,用于卷筒纸的输送。辊筒形式如下图所示,辊筒可以用圆棒加工成所需要的形状,但辊筒上的包胶如何进行好呢?

请高手指点下。

我能想到的是,包胶厚点,把胶皮磨削成所要形状。但费工费料,胶皮太软精度无法保证。

网友A:
我最近也有要包胶的轴,找了好久都没有能做的,兄弟你这个搞好,能告诉下我吗?

网友B:
可以帮你做个样!联系方式留下

网友C:
看图片比例,包胶也不算太厚,辊子芯棒都可以做成圆柱型,包胶吗,做个模具,芯棒在中间,模具内注胶就好了,想要什么形状都可以。

网友(点评):
这个前提是可能成本上涨不少,一般标准的直线辊筒包胶算是常规操作,但题主的这个外形要是做的话可能成本会很高,没有量的话不好找供应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帮你做个样!联系方式留下

这个是尼龙材质吧?

网友D:
淘宝上应该有不少的啊!

只有一两件,看外径是多少,硬度要求是多少。

没有严格的硬度要求的话,我自己一般都是买橡胶真空软管,插进去铁棍子,自己磨。

我自己造了一个外圆磨小机器 -- 绑上去角磨机,两个86步进电机。一两件,求人太累了,不如自己一劳永逸。

造一个,也就半天的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上应该有不少的啊!

只有一两件,看外径是多少,硬度要求是多少。

测试后如果满足要求,这个项目要200个左右这样的包胶辊。设备定型后,以后也会用的到,可以长期合作的。

网友E:
我们专业做橡胶辊研磨机,主要针对打印机复印机里面的橡胶辊,不知道你们这个外径和长度多少

网友F:
引用 楼主:
测试后如果满足要求,这个项目要200个左右这样的包胶辊。设备定型后,以后也会用的到,可以长期合作的。
 ...

我们公司一直在苏州一家公司包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帮你做个样!联系方式留下

看你的图片应该是尼龙的轮子,不像包胶辊子啊。

网友(点评):
亲啊,借用马斯克的一句话,算结尾吧, 马斯克:我现在不跟人争论了,如果有人告诉我说,2+2=10,我会说你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片比例,包胶也不算太厚,辊子芯棒都可以做成圆柱型,包胶吗,做个模具,芯棒在中间,模具内注胶就好了 ...

辊子长度只有250mm,包胶厚度大约15-20mm,硬度还没定,要满足承载,初步估算一根辊子要承受250KG。辊子芯棒可以做成圆柱型,外面包胶做形状。我不清楚这种做模具合不合适,因为形状不太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有要包胶的轴,找了好久都没有能做的,兄弟你这个搞好,能告诉下我吗?

这个要看你个人的要求,简单的包胶,太多公司能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专业做橡胶辊研磨机,主要针对打印机复印机里面的橡胶辊,不知道你们这个外径和长度多少

直径50mm左右,这个没定。长度250mm,中间夹角是170mm。单根包胶后辊子要能承受250Kg的载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公司一直在苏州一家公司包胶。

你们公司名字是什么,能留个联系方式吗?找你沟通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辊子长度只有250mm,包胶厚度大约15-20mm,硬度还没定,要满足承载,初步估算一根辊子要承受250KG。辊子 ...

我知道东莞有一家,可以推荐你咨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东莞有一家,可以推荐你咨询下

谢谢,能提供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能提供个联系方式吗?

15113379552,你加我微信

网友:
精度不高,找家包胶棍产家做了后磨不就行了

网友:
直接找包胶的供应商问

网友:
这种包不了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上应该有不少的啊!

只有一两件,看外径是多少,硬度要求是多少。

老哥你这操作头回见^_^

网友(点评):
非标,赢的是啥?就是走这些老套得一塌糊涂的东西,只是走精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后如果满足要求,这个项目要200个左右这样的包胶辊。设备定型后,以后也会用的到,可以长期合作的。
 ...

测试后如果满足要求,这个项目要200个左右这样的包胶辊。设备定型后,以后也会用的到,可以长期合作的。

----    关键是测试前能说出多少数据!!!后面的数量,先不用说。能保证质量的厂家,应该都有风险管控思路!

包胶辊,跟振动盘一样,你作为一个买家,能说出多少个关键的参数,就等于你能说服多少个卖家,就等于你能拿到什么价位。

网友:
搞非标的我,脑子就是喜欢乱溜达。

楼主还没没说尺寸和硬度吧。。。

如果尺寸在范围内,我就用图中这个管子。

关键就在于你怎么买(内径和外径)、怎么插入铁棍子,怎么保证受压情况下还能保证胶管不打滑不移位。

主动胶辊面直径60mm,纸卷宽52cm、送纸1.5m,误差范围不到正负2mm,够了吧。

当然,到驱动胶辊之前的张力控制,机械机构也好程序也好,都是自己编的。

网友:
这是我随便找的其他客户的辊子磨的,两头大中间小,因为是数控的可以磨任意角度

网友:
量也不少了,找专业厂家比较靠谱
省心省力还保证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