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翅膀的展开与收起应用什么机械结构

楼主(2021-01-04):
就是像图片里我画的这样展开。
我的像法是用电机+小皮带拉着骨架结构。但是画的时候发现完全不可靠。。。。。有没有高手给点思路呢。谢谢大家!

网友A:
隐形的翅膀

网友:
连杆机构

网友B:
“就是像图片里我画的这样展开”
就是回复里我画的这样设计

网友:
不好意思 落个“像”

网友:
我一般翅膀都是用「咒语」

网友:
啃俩鸡翅膀。人家多少亿年前就会,都长身上了。

网友:
  四连杆结构比较合适。

网友:
用嘴吹,小时候玩纸飞机时,要落下时,全是小嘴吹上去的

网友C:
是不是可以再提前一下,用曲柄摇杆机构来实现!

网友:
用电动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隐形的翅膀

我傻了。。。。我也不知道为啥图面没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像图片里我画的这样展开”
就是回复里我画的这样设计

抱歉抱歉。。。。不知道为啥发出来图片没了。。。hhhhhh

楼主:
咳咳。。操作失误。。。sorry。。。就是二维屏幕的展开,不需要扑棱啥的。。。
控制驱动的话考虑用单片机或者是用pcb加电路器件来控制,所以希望机械结构可以尽量小,功耗也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可以再提前一下,用曲柄摇杆机构来实现!

谢谢!我试试看~

楼主:
具体的展开动作的话我不知道咋放视频。。。。或许可以麻烦各位好兄弟康康淘宝?。。搜这个天使无线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