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控柜清灰 能用压缩空气吹吗?平时你怎么清灰的?

楼主(2021-01-04):
首先我的观点,我认为不可以。
低压的控制柜,很多积灰,今天用小刷子刷灰的时候,在思考,能不能用压缩空气去吹扫。因为有的地方毛刷进不去。然后百度也有的担心会吹坏小的电气元件。其次,直接采用小型的移动空压机,出来的空气可能还有水分。
后来还是采用了人工刷,然后大风机吹了几下。

问题: 各位有什么好的方式去清理电控柜灰尘吗?尤其是死角的?

网友A:
不要用简易空压机的气源,要用灭火机那种吹风机

网友B:
我们公司就是风枪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简易空压机的气源,要用灭火机那种吹风机

谢谢,我用的这种类似于这种风机吹的。  有吹吸两用,原本是设计用来吸树叶的,吸不动灰,吹的效果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就是风枪吹

是热风枪吗?这风力很小的,应该动力源是压缩空气的这种风枪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热风枪吗?这风力很小的,应该动力源是压缩空气的这种风枪吗?

可以用风枪,但是,压缩空气的温度不能太高,温度太高会损坏电器元件,另外,压缩空气还要用干燥的压缩空气,湿度太大,时间长了里面的元件会生锈,也会增加不安全因素。

网友:
我用我媳妇的电吹风

网友D:
前阵子帮人家改机器,打开电柜,看着那叫吓人啊!

纸卷分条机的电柜,里面任何电器件上都积有3cm左右的纸粉,跟哈尔滨的雾松一样漂亮!

尤其吓人的是,高压接触器和220V带开关的插座,都是固定在电柜底板、而且是朝上的。

为让客户认识到危险隐患,我抓了一小把纸粉,插进去24V的两根线短路了一下,大约30秒后,开始能肉眼看见火光了。。。

电柜,首先得做好防尘保护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前阵子帮人家改机器,打开电柜,看着那叫吓人啊!

纸卷分条机的电柜,里面任何电器件上都积有3cm左右的 ...

是啊,我其实想问问楼主为什么不做封闭式的结构呢?做好封闭式了,就不用考虑清灰了啊

网友F:
某宝上好像有种除尘的胶,你可以买来玩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啊,我其实想问问楼主为什么不做封闭式的结构呢?做好封闭式了,就不用考虑清灰了啊

都是带门的,都不可能做到完全密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某宝上好像有种除尘的胶,你可以买来玩下。

那种凝胶一样  确实可以试试

网友:
可以将气压调低点吹的呀,如果吹气把小的电气元件吹坏,那也太弱不禁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风枪,但是,压缩空气的温度不能太高,温度太高会损坏电器元件,另外,压缩空气还要用干燥的压缩空 ...

谢谢您回复  这一套空气处理设备下来 还是很难实现便捷性  机房分布多 搬运还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都是带门的,都不可能做到完全密封的

您这个电控柜所处的环境也比较差吧?可能我们的用处不一样,我们这边的设计都是室内使用,而且环境没有太多扬尘的。一般电控柜的门是做成凹陷到里面的结构,里面相当于有一个回转,灰尘是没办法进去的。

网友G:
最好不要用吹气方式,粉尘散发到空气中以后,扩散开来会被人吸收,或者电气元件静电吸附,损害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这个电控柜所处的环境也比较差吧?可能我们的用处不一样,我们这边的设计都是室内使用,而且环境没有太 ...

地面水泥都没抹平的  准备搞点绝缘地板覆盖   柜子类似于你这种    市面上常见的柜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好不要用吹气方式,粉尘散发到空气中以后,扩散开来会被人吸收,或者电气元件静电吸附,损害较大!

断电以后操作呢?   断电以后 还有静电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热风枪吗?这风力很小的,应该动力源是压缩空气的这种风枪吗?

就是这种,保持一定的距离再吹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风枪,但是,压缩空气的温度不能太高,温度太高会损坏电器元件,另外,压缩空气还要用干燥的压缩空 ...

可以用压缩空气,第一、要留有一点距离,不要让气流有太大压力;第二、设备要断电,粉尘飞舞对运行中的设备不太好;第三、要使用洁净的压缩空气,无油无水的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