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受力分析

楼主(2021-01-04):
1. SOLIDWORKS受力分析提示如图所示,分析不出来是怎么回事

网友:
提示网格化分失败,你也么说是受力面的问题呢?

网友(点评):
如果是网格化失败,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点评):
放上模型,分分钟有人教你怎么解决。。。。。。不放模型,我猜你肯定不知道我怎么解决的。

网友:
简化模型

网友:
模型贴出来

网友:
你试着把网格调整一下,如果记不住要点,就先调小,小的不得了那种,虽然消耗时间,但是一般来说都有用。

网友:
你要想,他为什么网格化失败呢?要么网格大,要么网格小。如果网格小,你想想,可能吗?
你要先想想为什么要网格,网格是什么意思

网友:
估计你那个凸台拉伸这个特征尺寸比较小

网友:
数模没有简化吧,R角在数模里面全部清除,否则网格很难划分成功,通常CAE结构分析,也是网格最麻烦!

网友:
话说哪里有系统点的Solidworkd  simulation的学习资料下载呀,网上看到的ansys的很多,那玩意实在太大太复杂玩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