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臂行走轴(地轨)问题请教

楼主(2021-01-04):
这是我们要做的机械臂地轨,想麻烦各位大侠帮忙审审结构,这样的结构有什么错误、遗漏或是需要注意的事项。

容我介绍一下情况:

1.这是纵梁100*100*5mm的方管和横梁80*40*5mm的矩形管拼焊的机架,上面垫焊15mm的钢板,整体机架焊接完后退火,再机加工两个导轨安装面和齿条安装面,最后钻孔攻牙。
2.,这个产品比较特殊需要经常移动和后续加长,所以是产品是分段拼接的,目前首尾段1.5米,中间段1米,需要拼接就只需增加中间段,最长超过20米,拼接面端铣平和两定位槽。
3.两导轨中间面距离800mm,用45宽的导轨,m3的齿条,承载500kg的重物,我们期待的运行速度是3m/s。

其中我有几个疑惑,也麻烦各位参谋参谋。
1.这样的机架焊接后退火再机加工两导轨安装面,机架的强度是否足够,平行度及平面度能否保证。
2.这样的拼接方式是否过于理想,对工艺及安装是否要求太高。
3.2条45宽导轨,4个滑块,2条M3齿条,承载500kg的重物能否平稳运行。
3.由于结构限制,齿条齿面朝上安装,与普遍安装方式不一样,不知运行是否有问题,是否会跳齿。

目前暂时能想到的就这些疑惑,后续可能需要再补充,问题可能有些笼统,但请各位大侠手下留情。
万分感谢。

网友A:
你的担心都是必要的。但你只说了静载荷,除此之外还会有动载荷,还有机械臂动作形成的载荷转移。至于精度能不能保证,除了直接参与加工制造和质量管理的,就只有天知道了。我见过牛X哄哄的“设计师”,面对同样的质疑一脸不屑,装配后一轮动作下来,齿条上用手就能摸出铁屑。导轨工作面目视都能看出擦痕。话说回头,这种结构也不是“土发明”,(叫山寨也不妥当),原本不该这么菜的。说一千,道一万,你的问题很明确:能保证吗?问题的另一面是:搞加工的不能保证质量,难不成质量都是在图纸上画出来的?

网友B:
我觉得精度只注意导轨安装面还不够,焊接后加工上表面没问题,下表面怎么保证呢?塞垫片也得有个度吧

网友C:
感觉这结构有点非主流,我们之前20几米的天轨和地轨都不是这样的。速度3m/s太快了,能达到1.5m/s就不错了

网友D:
这种低轨设计目前大部分都是采用方钢焊接而成,强度建议楼主用solidworks进行静态力学分析;拼接方式没有问题,但是对安装安装要求比较高,需要另外做水平和直线度的校准工装,注意两边的导轨连接处要远离你方刚的拼接处,而且导轨拼接端口要错开;齿条向上安装会容易进杂质加速齿轮齿条磨损,没有人这样做,不好防尘。楼主采用的方法速度想要达到3m/s,要进行电机选型校核以及滑轨寿命校核,印象中速度只能达到1.5m/s。

网友E:
设计速度有点快了,去年我搞了个1m/s的感觉走起来不是很爽的感觉,还有就是分段螺栓拼接感觉有点不太好

网友F:
1、你还没说加速度;
2、相对于500kg的载荷和高速度,感觉结构整体刚度偏弱。

网友G:
1.你这个拼接方式这样不太好,不要在端面拼接,在侧面拼接比较好,焊接厚的定位块,拼接调整好需要加定位销,另外拼接时导轨也要拼接
    吧,记得导轨的拼接位置不要恰好放在方钢拼接位置,错开的话效果比较好
2.齿条支撑,你这样齿条悬空的太多,既然上大床子,做成整体的,一刀干下来。
3.定位精度不清楚,速度3m/s挺快的,如果定位精度高,也不好控制,不知道你的加减速能给多少,毕竟负载很大了。
4.具体的电机布置方式和支撑布置方式不清楚,其余的也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担心都是必要的。但你只说了静载荷,除此之外还会有动载荷,还有机械臂动作形成的载荷转移。至于精度能 ...

感谢大侠倾囊相助,这个动载荷得考虑确实是遗漏欠缺的,能力有限也没办法去计算机械臂运动形成的载荷转移,只能寄托于加大安全系数。虽然计算滑块寿命是按动载荷计算的,但应该是两码事吧,这块还需在校核校核。我们对产品的精度要求并不高,能正常运行就好了,当然也不能差得太多。“原本不应该这么菜”,这有点让我摸不着头脑,结构上确实抄得四不像。结构设计能尽量减少加工的难度也是好的(虽然实际上恰恰相反),这样也便于保证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精度只注意导轨安装面还不够,焊接后加工上表面没问题,下表面怎么保证呢?塞垫片也得有个度吧

谢谢大侠,这确实应该注意的,现在是采用脚杯去调节高度,不知大侠有什么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点评):
500kg、3m/s用脚杯吗?是不是太玄幻了

网友(点评):
不能用地脚螺栓,会额外给轨道做配重,不知可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结构有点非主流,我们之前20几米的天轨和地轨都不是这样的。速度3m/s太快了,能达到1.5m/s就不错了

谢谢大侠,这是有点照葫芦画瓢,还画的四不像的意思,也是这方面经验欠缺,不知大侠是否有现在的主流结构可以借鉴借鉴。我们并非工业所用,所以对精度要求不高,反倒速度要求高些,希望能达到一个更高运行速度,不知速度这块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低轨设计目前大部分都是采用方钢焊接而成,强度建议楼主用solidworks进行静态力学分析;拼接方式没有问 ...

谢谢大侠,静力学分析这方面已经触及知识盲区了,不过倒是可以尝试一下,虽然可能结果不一定有参考价值。由于频繁拆卸安装确实需要工装这类方法去保证它的安装精度。机架拼接处与导轨拼接处是错开的,但两导轨拼接处就没有错开了,不知道这样的影响有多大,还是麻烦您再解惑一下。结构受限齿条必须齿面朝上,这个防尘工作是要花点心思了。电机及齿轮是按照期望速度做的计算选型,理论上是符合的,由于工作不频繁,导轨寿命也是进行了简单计算。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静力学分析这方面已经触及知识盲区了,不过倒是可以尝试一下,虽然可能结果不一定有参考价值。 ...

两条导轨拼接的地方如果出现在同一处,时间久了,在高速运行的时候会有异响,这是拼接处的共振产生的,所以要错开共振拼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计速度有点快了,去年我搞了个1m/s的感觉走起来不是很爽的感觉,还有就是分段螺栓拼接感觉有点不太好

谢谢大侠,大侠后来改用多大的速度运行,不知有什么好的分段拼接方法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F:
1、你还没说加速度;
2、相对于500kg的载荷和高速度,感觉结构整体刚度偏弱。

谢谢大侠,加速度暂时定在1m/s。结构刚度不知大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评判和加强的,谢谢。

网友H:
速度是个问题,只谈速度是不行的?为什么要这么高的速度?是否是想获得很小的定位时间?需要知道你的最终目的。
地轨肯定有一个加减速的过程。受力和加速度有关,和速度关系不大。理论上讲,只要力足够大,可以获得任意大的速度。自由落体一年还能达到光速呢,是不是?所以要综合分析。速度要大,摩擦力就要足够小。否则功率消耗大。

网友(点评):
速度的影响不能忽略,运行过程中出线卡滞点,就会导致速度的变化,这就会产生力

楼主:
引用 网友G:
1.你这个拼接方式这样不太好,不要在端面拼接,在侧面拼接比较好,焊接厚的定位块,拼接调整好需要加定位销 ...

感谢大侠用心解惑
1.侧面拼接和定位的方法,我找找看有没有相关的图纸参考参考,如果大侠能提供相关资料那是万分感谢,机架拼接处与导轨拼接处是错开的,但两导轨拼接处确实在同一面上,这个要好好琢磨琢磨。
2.齿条支撑这方面,因为考虑到是采用螺栓螺母的方式固定,如果加方钢固定那安装会不太方便,如果只是加平板,也不好加工,可能后期会考虑横梁伸块垫板加强支撑。
3.定位精度要求不高,加速度这边具体没根据电机性能计算,暂定是1m/s的加速度。
4.电机布置和齿轮位置,也是让人头疼,现有的设计方案也不太好意思放上去,太儿戏了,免得大家哄堂大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条导轨拼接的地方如果出现在同一处,时间久了,在高速运行的时候会有异响,这是拼接处的共振产生的,所 ...

好的谢谢,我们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不知两导轨的的相对滑块不共线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速度是个问题,只谈速度是不行的?为什么要这么高的速度?是否是想获得很小的定位时间?需要知道你的最终目 ...
谢谢大侠,批评是对的,不能单从结果做问题导向,要深究背后的逻辑。关于速度以及定位时间也是基于用户的需求角度去决定的。这边也是疏漏了加速度这点,功率计算时有考虑到了这个力的问题,功率上是足够的,反倒是整个结构中缺乏对这个力的一个受力分析,这个要好好琢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们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不知两导轨的的相对滑块不共线是否可行。

可以的,保证只有一个滑块过拼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保证只有一个滑块过拼接就好了

不过现在好像也做不到不共线了,上面的滑块的位置已经定了。导轨拼接处要错开那么这个孔位要重新划分,虽然当初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但觉得影响不大就没错开,同时也考虑到轨道的互换性。

网友I:
感觉在加长轨道的时候,现在这样端面连接,导轨安装面的精度也不好控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觉在加长轨道的时候,现在这样端面连接,导轨安装面的精度也不好控制吧

emm,谢谢大侠 ,不知大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方法呢,谢谢。

网友H:
是否可以不用直线导轨和滑块,用轮子?这样就对拼接接头要求低一点。精度嘛,我觉得控制好了也没问题的。也有许多滚轮性质的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否可以不用直线导轨和滑块,用轮子?这样就对拼接接头要求低一点。精度嘛,我觉得控制好了也没问题的。也 ...

用轮子的话就需要增加一些限位装置,担心会倾覆,导轨和滑块就可能结构简单些,但对精度要求高,参考现有的地轨结构还是许多用到导轨滑块的,比较少用轮子的组合。

网友J:
地轨的拼接需要注意对接的地方,否则接起来有高低差

楼主:
引用 网友J:
地轨的拼接需要注意对接的地方,否则接起来有高低差

谢谢大侠,有设置了两个键槽来确定他的相对位置,不知是否可行。连接处底下没有垫块,就靠两个脚杯调节高度,不知是否距离太远。

网友K:
我是卖导轨的,你这个速度明确的高速你实现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是卖导轨的,你这个速度明确的高速你实现不了

谢谢大侠  不知是否可以解释一下为啥实现不了么,像这种结构的极限速度一般是可以达到多少的呢?谢谢。

网友L:
齿条在上,一掉东西可能就卡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齿条在上,一掉东西可能就卡死了

嘶~ 确实确实  这个没法改啊

网友M:
我认为问题不大,控制好变形,关键是你线轨长了怎么对接的。

网友N:
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轮子,担心倾覆可以参考过山车用轮子上下对置的方法。齿条朝上放肯定不合适,有异物很危险。不知道精度要多少,实在不行可以考虑下链条,同步带,钢丝绳能不能代替齿条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认为问题不大,控制好变形,关键是你线轨长了怎么对接的。

谢谢大侠,不太理解大侠的问题,中间段设计成一样的,可以任意拼接,机架和线轨结合处相错开。

楼主:
引用 网友N:
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轮子,担心倾覆可以参考过山车用轮子上下对置的方法。齿条朝上放肯定不合适,有异物很危 ...

谢谢大侠,昨天查了一下前面提到轮子的那位大侠说的滚轮齿条导轨,通过多个限位轮子是可以实现齿条线轨的作用,现在也在思考如何改结构。
齿条这个问题是有点难解决。精度要求没有工业用的这么高,但是因为后续随应用场景会有所加长或减短,链条同步带这些封闭传动的就不考虑了,钢丝绳这个不太了解,但我想会不会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O:
长导轨有齿条在上面的吗?
负载500kg,速度3m/s,无论纵梁还是横梁型钢都不够!
3m/s不可能,算算伺服电机得多大才能运行!1m/s运行这结构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O:
长导轨有齿条在上面的吗?
负载500kg,速度3m/s,无论纵梁还是横梁型钢都不够!
3m/s不可能,算算伺服电 ...

谢谢大侠,淘宝上有v型滚轮齿条导轨,滚轮和齿条在一起的。
现在也确实是考虑机架的刚度和强度问题,滑块的间距为800*950,尝试利用有限元的方法去分析机架的刚度,不过结果不一定有参考意义,毕竟有限元不是随便搞搞就行的。
目前选用2个2kw的电机,力大飞砖,反倒是可能机架受不了。
齿轮齿条也要重新计算一下,目前按输入扭矩去校核齿轮强度,没有考虑加减速对齿轮齿条的强度影响,不知道单从电机的输出扭矩计算齿轮强度是否可行。谢谢。

网友H:
总之你这个方案有很大的风险,祝楼主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总之你这个方案有很大的风险,祝楼主好运

大侠  求点拨

网友P:
速度达不到的,你电机要多大啊,负载500kg,想快,脚杯要换成地脚螺丝,你需要给定位所需时间,这样确定加速度层能算出角加速度,这样才知道扭矩大小,减速机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P:
速度达不到的,你电机要多大啊,负载500kg,想快,脚杯要换成地脚螺丝,你需要给定位所需时间,这样确定加 ...

谢谢大侠,粗算了一下用两个2kw、7.7nm的电机,加速度是1m/s,所需扭矩是75nm左右,综合减速比是6点多,惯量比在17点多,不知道这个数据能不能满足,或者说我有什么地方是算错的了,谢谢指导。

网友Q(2021-04-25):
楼主,你好,不知道你这方案现在做的怎样了,成本大概多少钱一米?我后面想参照一下,因为我们在做类似新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你好,不知道你这方案现在做的怎样了,成本大概多少钱一米?我后面想参照一下,因为我们在做类似新的 ...

  还没做 项目方案还没完全定下来,不知你们的做的是怎样的。

网友:
齿条上容易掉东西

网友(2021-06-04):
方钢改槽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