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体上面有多个孔,在工程图怎么才能展示全部!大神们救急!

楼主(2021-01-04):
大神们麻烦来看一下,我是做旋转接头的一名制图学徒,这种多通路的空心轴在工程图如何全部展示出来,我好标尺寸!

网友:
用极坐标的孔表标注

网友A:
编号,标注哪两组贯通。

网友B:
展开图。
把圆柱面展平画出平面图标注尺寸

网友C:
立体透视图+文字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号,标注哪两组贯通。

关键圆柱面上的孔展现的不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展开图。
把圆柱面展平画出平面图标注尺寸

如何展开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立体透视图+文字说明

大神我要的是工程图,工程图中把圆柱面的孔都展现出来

网友:
你只要展示排列规律吧,用双点划线做辅助+技术要求说明就可以了。

网友:
用横版图纸,出六视图。然后旁边放一个轴测图。
你这个主要是螺旋孔位展示,其余几个位置的孔都很容易标注。螺旋孔位除了以上展示外,配合文字说明就行了。

网友:
对了,现在其实很流行给加工商或者加工者看3D图的,就是你按照六视图+轴测图出完以后,对方看不懂,你可以让他们看3D图,这样就很直观了。我们现在都这么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何展开呢大神,

展开图就是这个图你把它画好,卷起来就是圆柱。
展开图上号标尺寸。
展开图请参考汽车变档凸轮画法

网友(点评):
之前的凸轮画法,都是展开图来表示,当下都习惯用3D加工,反而把这块忽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展开图就是这个图你把它画好,卷起来就是圆柱。
展开图上号标尺寸。
展开图请参考汽车变档凸轮画法

展开图,用CAD画?以前的CAD的展开图,都是用脑波构想出来的,主要表达设计意图,正不正确倒是次要。但楼主这里问的展开图如何画,是指用3D软件如何得出展开图形,而不需要脑波去构思。也难怪,现在的人都习惯于用三维画了,如果展开要动脑子,动手画,估计还是有难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展开图,用CAD画?以前的CAD的展开图,都是用脑波构想出来的,主要表达设计意图,正不正确倒是次要。但楼 ...

三维不是万能的,特别是对制图国家标准的执行上。正规的图纸,能通过标准化的图纸,离不开大脑画图。

网友:
多加几个视图来表达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展开呢大神,

展开是没问题的,要用到曲面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