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导轨,什么场合用油脂润滑?与油润滑比油脂润滑的优缺点?

楼主(2021-01-05):
丝杠导轨,什么场合用油脂润滑?与油润滑比油脂润滑的优缺点是什么?

网友:
只了解一点,如果是高动态的。比如转速高或者移动频繁的,适合使用油润滑,相反则使用脂润滑。

网友:
现在油和脂在选择上,并没有明确的界线,可以参考大品牌(比如美孚)官网提供的选型流程或软件来选择。

网友:
供应嘉士德EP1-黄油-机械黄油-数控机床导轨丝杠润滑油,这种我们这边用的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