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缓冲器如何调节

楼主(2021-01-05):
第一次使用可调节型油压缓冲器,请教一下如何调节底部旋钮

选用的液压缓冲器型号是AD4250,技术参数如下

缓冲器偶尔才会被撞击,计算下来最恶劣的时候,需要行程50mm,吸收495Nm的能量,撞击的有效重量760kg,撞击时速度1.15m/s

网友A:
以下是SMC的RB液压缓冲器调节方法,摘自日本样册,可ctrl+c丢到翻译软件里:

ショックアブソーバの正しい選定後、設定目盛は、次の手順により決定されます。
衝突速度と選定した型式の特性カーブの交点を求めます。
この交点が、最大調整目盛となります。これを超える設定で使用した場合、オーバーロードとなります。
調整範囲は、0~8となります。
※目盛設定は、最大吸収エネルギーの時を表しており目安としてください。

調整方法:
 調整目盛:0=オリフィス開=最小減衰力
 調整目盛:8=オリフィス閉=最大減衰力
ショックアブソーバの内部の損傷を避けるため、調整目盛を「0」にしてから物体を衝突させ、徐々に調整目盛を大きい方向(0→8)へ回してください。
ストロークの最初にショックが出るようでしたら、オリフィスの締めすぎです。調整目盛を小さい数字(8→0)の方向へ回してください。
ストロークの最後にショックが出るようでしたら、オリフィスが開きすぎです。調整目盛を大きい数字(0→8)の方向へ回してください。
調整目盛をどちらに回してもショック吸収が出来ないようなら、当初の設計速度と実際の衝突速度が違う事が考えられます。
目盛設定が終わりましたら、付属の六角レンチ(RB-(LR)OEM1.25Mは、マイナスドライバー)で調整ダイヤルを必ず固定してください。

衝突速度
衝突速度が0.3m/s以下の場合低速型のRB-LROEM(XT)型をお勧め致します。
RB-OEM(XT)標準で、設定目盛「7」以上が想定される場合は、低速型を推奨致しま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SMC的RB液压缓冲器调节方法,摘自日本样册,可ctrl+c丢到翻译软件里:

ショックアブソーバの正し ...

我搜了一下SMC的缓冲器,有3款有刻度调整的曲线图

但其他的缓冲器没看到刻度调整曲线图,只说现场测试调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搜了一下SMC的缓冲器,有3款有刻度调整的曲线图

应该查这一页的图表

网友B:
按你的能量来看,刻度调至6左右试下效果,偏软就调到7以上调试,偏硬就往5以下调,试完效果后,调节旋钮上的紧定螺丝拧紧就好。常规的都是数字越大,阻尼力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查这一页的图表

谢谢,找到了SMC这个资料,可以做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的能量来看,刻度调至6左右试下效果,偏软就调到7以上调试,偏硬就往5以下调,试完效果后,调节旋钮上 ...

好的,试一试,谢谢~

网友:
这个简单,试几次就能摸索出来使用规律。

网友C:
按照参数:
缓冲器偶尔才会被撞击
撞击的有效重量760kg
撞击时速度1.15m/s
行程要求50mm

如果是可调式的缓冲器,MA45规格就已经达到缓冲器97.2%的吸收能力:

安全起见,建议使用MC64系列MC6450M-2(自缓冲规格),无需调节:

网友D:
你好,动能计算 Ek = M * V2 /2 = 502.55Nm,超出你选型的AD4250 最大吸收能量。
如果方案行程允许,建议使用AD4275油压缓冲器。

关于调整刻度,经验预估,在刻度2-3之间会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动能计算 Ek = M * V2 /2 = 502.55Nm,超出你选型的AD4250 最大吸收能量。
如果方案行程允许,建议 ...

18963665169 可以随时联系协助。

网友:
18963665169 可以随时联系协助。

网友(2021-11-23):
像一般有的是12个档位,360度可以旋转。
调节方法
确认调节旋钮至0档,将缓冲器正确安装在工位上启动冲击,然后边旋转调节旋钮边通过观察和声音来判断冲击的减速情况。如果阻尼力太小(在缓冲行程过程中没有明显的减速并在缓冲行程终端有“砰”的一声巨响),请将缓冲器调节旋钮增大一个档位。为了避免缓冲器内部受到损伤,必须一个档位一个档位的增大(例如不能直接从0档调至4档,而应该从01档这样一步一步的进行调整)。当运动部件可以被控制速度达到平稳减速,整个减速过程只有“噗”的声音时,说明该档位为最佳档位,用产品自带的扳手将档位锁紧螺钉锁紧。如果缓冲行程前段或中段发生突然减速并发出“砰”的一声巨响,需将调节旋钮调整到较小的档位上以实现冲击平稳的减速;如此时已经在0档上,建议使用稍小规格的缓冲器。如果在缓冲行程的终端发生突然减速并发出“砰”的一声臣响,而此时缓冲器调节旋钮已经调至最高,建议使用稍大规格的缓冲器。

网友(2022-03-14):
引用 网友D:
你好,动能计算 Ek = M * V2 /2 = 502.55Nm,超出你选型的AD4250 最大吸收能量。
如果方案行程允许,建议 ...

到处都是申局长

网友(2022-05-24):
引用 网友C:
按照参数:
缓冲器偶尔才会被撞击
撞击的有效重量760kg

缓冲器都要有个支耳连接吗

网友(点评):
螺纹连接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