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件预览没有问题,显示不对劲,怎么回事?

楼主(2021-01-05):
上图是 预览状态,截面方向和尺寸都没有问题,显示却是下面的样子,
怎么回事?H型钢,这个轮廓我都用了十年了

网友A:
整体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体截图

就是一段圆弧两端带直线段的,很简单

网友B:
仔细看,预览和显示是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预览和显示是一致的

那是什么原因呢?我看轮廓草图也没有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预览和显示是一致的

搞明白了,就是软件以多段线显示圆形所致,草图和模型都没有问题

网友C:
这预览有些透视的效果,会影响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预览有些透视的效果,会影响判断!

是的,这个纯粹是显示的问题,圆形显示为多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