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焊接振动筛,焊缝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2021-01-05):
青岛地区-10℃,焊接振动筛等振动设备,
Q235的材料,要如何操作,焊接后需要热时效吗?

网友:
一般是要焊前预热吧

网友:
焊接的环境温度,风速,空气湿度和焊接线电流等都有要求,关键零件的关键焊缝的焊接,最好在满足工艺条件下去做。

网友:
按工艺评定做

网友:
肯定是这样的,焊接温度有要求的,大于等于18℃,小于等于25℃,湿度小于等于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