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6 只能安装在C盘吗?

楼主(2021-01-05):
怎么改不了其他盘安装啊?

网友A:
在安装位置那改

网友:
大型软件我都安装在D盘。

网友:
装哪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安装位置那改

灰色的,不可选

网友:
你就不会截个图上来?

网友:
这个要看你电脑配置,如果是固态硬盘内存足够大,装在C盘,运行会快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