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纹设计,帮下忙

楼主(2021-01-05):
我现在想要一个高强度,可以高速旋转(速度我也不太确定,这个是作为钻杆使用的)的螺纹,尺寸是(外径65,内孔50,长度大概在100到300之间)比如两个一样长200的管,我现在想让它在我要的条件下工作,螺纹应该设计普通螺纹还是管螺纹,螺纹长度60,还是两种都可以,有没有太多的影响。因为不太懂,我自己设计了这样的螺纹(普通螺纹,外螺纹大径选的60,螺距选的3,我查设计手册,大概留了9的退刀槽,实际加工螺纹51,内螺纹也是这样查的)这样设计可以吗。这俩螺纹如果在现实中配合运动可以吗

网友A:
说实话,还是没大懂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还是没大懂你的意思。

1609826292(1).jpg 1609826346(1).jpg 比如这俩个配合在一起可以再高速旋转下工作嘛。就是就是我设计的螺纹

网友:
    你定义的高速是每分钟多少转?低于3000转谈不少高速吧

网友B:
有种也是转起圈圈旋转的矩形断面,或梯形断面的杆杆,叫丝杆。那种才适合高转旋转。

你图上画的这个是螺纹,大多数用法都是紧固的,也就是不转动的。

网友B:
说实话,你这段话:普通螺纹,外螺纹大径选的60,螺距选的3,我查设计手册,大概留了9的退刀槽,实际加工螺纹51,内螺纹也是这样查的

我以小学数学的水平算,确实没算错。60-9=51
但为神马要这样算,我雀湿没搞醒豁,或许是因为理解办不够吧,但肯定不是文学不够,我可是有高小毕业证的人哟。

网友C:
让专业的人来干专业的事吧

网友A:
那你就搞t性丝杠算了,还有就是多高的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让专业的人来干专业的事吧

专业人员不也是一步步才专业的,哪里有上来就什么都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你这段话:普通螺纹,外螺纹大径选的60,螺距选的3,我查设计手册,大概留了9的退刀槽,实际加工螺 ...

我这个说的是我自己查手册设计的螺纹,我想问的是,如果作为钻杆,这样的螺纹可以吗,还是说需要换成管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种也是转起圈圈旋转的矩形断面,或梯形断面的杆杆,叫丝杆。那种才适合高转旋转。

你图上画的这个是螺 ...

这个高速旋转我也不确定,大概就是钻杆旋转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搞t性丝杠算了,还有就是多高的转速?

高速就是钻杆旋转的速度,这个我也没有大概的数值,老板只是说高强度和旋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业人员不也是一步步才专业的,哪里有上来就什么都会的

这句话说的对,也说得清楚!

网友:
选择石油专业螺纹

网友D:
做什么都是有标准的,你好歹找本钻杆的标准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什么都是有标准的,你好歹找本钻杆的标准看看啊;

我们公司也是刚开始做这方面,还没有书或者固定标准

网友:
高速旋转,需要防松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说的是我自己查手册设计的螺纹,我想问的是,如果作为钻杆,这样的螺纹可以吗,还是说需要换成管螺 ...

管螺纹嘛,就是用在管路上的,你这个肯定算不上是管路嘛。

网友:
钻杆扣型有标准的,前几天你就问了这个问题,钻杆螺纹不是普通螺纹,你还是先学习行业标准,别弄错了。
是NC还是IF还是REB扣型?看标准SY5200

网友:
非标定制几个螺杆来用吧。。。

网友:
钻杆螺纹或波形螺纹,做设计优先是参考已有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