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 sw里面这种折弯要怎么做

楼主(2021-01-05):
折弯下来我这里有这种毛刺,如何解决,我画成直的然后用拉伸切除后钣金就展不开。求大佬指点

网友A:
自定义释放槽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定义释放槽类型

明白了  谢谢老哥

网友:
没办法,用草绘拉伸把它们给切切掉!

网友:
或者CAD展开图后给补上

网友:
为什么要留那么一点。

网友(2023-07-18):
折弯在外就没了,注意折弯在外和折弯在内尺寸是不一样的

网友B:
有用到不锈钢材料 钢板 钢带 棒材 钢管 型材都可以找我了解一下行情 13771082209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用到不锈钢材料 钢板 钢带 棒材 钢管 型材都可以找我了解一下行情 13771082209

灰电解板,t05,卷料,什么价格?

网友(2024-10-04):
你这应该是转换的钣金,不是直接生成的法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