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的螺距影响强度,强度和什么有关

楼主(2021-01-05):
螺距的大小有影响螺纹的强度,假如这两个内外螺纹配合在一起了,在做旋转运动(这个旋转运动是钻杆工作时候的旋转运动,那么当工作的时候,前面肯定是有个钻头在工作,那么就会有个阻止向前的力)那么在旋转工作的时候,螺纹会不会受到(轴向的力或者其他的力,那么这个力对螺纹有没有影响,)

网友:
可以参详 钻杆螺纹。特殊扣。

网友A:
肯定有,和什么有关系呢?没研究过钻杆螺纹,随便一侃,
是否每一圈螺纹的载荷是均衡的呢,肯定不是,那就和这个均载系数有关系。
对一圈螺纹来讲,强度和什么有关系呢?我认为在材料一定的情况下和承载截面积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有,和什么有关系呢?没研究过钻杆螺纹,随便一侃,
是否每一圈螺纹的载荷是均衡的呢,肯定不是,那就 ...

老板只是说大概轴向受力3500N,然后让我查螺距之类的,就是说让强度大于3500N,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板只是说大概轴向受力3500N,然后让我查螺距之类的,就是说让强度大于3500N,

1、老板说的都是对的。2、如果老板说的不对,请参看第1条。
3、如果老板总是不对,那你该考虑换个老板了。

https://wenku.baidu.com/view/e911c7bd366baf1ffc4ffe4733687e21ae45ff33.html、

受大力的螺纹肯定不是普通螺纹。当然能受大力的螺纹,材料肯定也不是普通材料,还需要热处理,这些你老板知道吗?

网友:
将一圈螺纹展开,等价于悬臂梁计算。再不会就翻课本。或者有限元静力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老板说的都是对的。2、如果老板说的不对,请参看第1条。
3、如果老板总是不对,那你该考虑换个老板了 ...

材料确实硬度不够 需要调质渗氮之类的,老板也是刚接触这个,都是刚开始做,

网友:
GB/T 22512.2

网友:
螺纹间距越小,防松效果越好!

网友:
材料达到5D标准,螺纹按照7-2标准加工就可以了,一般井况可以满足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老板说的都是对的。2、如果老板说的不对,请参看第1条。
3、如果老板总是不对,那你该考虑换个老板了 ...

经典!我们老板总是不对,我得考虑方案3了

网友C:
影响螺纹连接强度的主要还是承载面,偏梯形螺纹的强度就比圆螺纹高很多,偏梯形螺纹的连接强度已经很接近材料本身强度。
“那么在旋转工作的时候,螺纹会不会受到(轴向的力或者其他的力,那么这个力对螺纹有没有影响”,钻头在钻进的过程中,钻杆工具接头螺纹要承受管柱自身的重力、拉伸以及扭转,所以轴向的受力肯定是有的,如果拉伸力超过连接强度接头就会失效,选用的钢级材料错误就会遇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影响螺纹连接强度的主要还是承载面,偏梯形螺纹的强度就比圆螺纹高很多,偏梯形螺纹的连接强度已经很接近材 ...

请问连接强度之类的参数在哪里可以查到。我查了好多,都没有这方面的计算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