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质材质连接方式

楼主(2021-01-05):
各位前辈们,求想一个机构连接方式,不用电机  很方便操作适合老人操作的连接方式,床头和护栏都是木质材质 护栏可以上下运动 提上去停住,手一压可以压下来.

楼主:
有没有大神求解答

网友A:
那个你淘宝下那个按压卡扣,看看可不可以用?但是怎么防止迅速掉落?其实我觉得有没有好一点的阻尼缓冲的好一点,但是我没见过这里能用到。

网友:
百度一下医院病床么,就是那个栏杆吧!

网友:
拿来干嘛呢?老年人睡觉会滚下去是吧?你那设计太low了,蚊帐拉链一拉,一样可以,老的少的都掉不下去。还不用怕磕着碰着

网友:
宜家很多家具有类似结构的,楼主可以抽空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你淘宝下那个按压卡扣,看看可不可以用?但是怎么防止迅速掉落?其实我觉得有没有好一点的阻尼缓冲的好 ...

现在的医院使用的钢质床就用的是按压扣,木质床就要把按压扣嵌进去。

网友:
你的“职业病”等级考试过了几级了?
http://www.cmiw.cn/thread-477928-1-1.html

医院的都是这种卡扣结构的,操作很简单。

网友:
这种只有看铆接工艺了,因为无法用螺纹链接!

网友:
老人用,那就简化结构。

网友:
参考医院窗上的护栏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