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货叉定位精度能有多高?

楼主(2021-01-05):
我观察这相对移动面是用的轴承,而且轴承还是在一个加工槽里,轴承要做滚动摩擦,肯定是有间隙的,运动到限位处,挠度有多大,定位精度有多少啊?伸出总量800mm

网友:
负载多大呢?根据你的这个推出的行程800来看,比较短的行程了,导轨上磨床,这种滚针轴承导向精度比较高,间隙酌情放小点。

网友:
这个肯定得分析计算一下。

网友:
你可以询问供货厂家

网友:
问题没交代清楚,问加上负载后挠度有多少?大家也没看出这个结构的受力是个什么情况?你说的精度指的是什么精度?

网友:
行走精度可以做到偏差5mm以内。带载荷后挠度要根据你本身要求来了,我做过一款最后挠度有30mm。

网友:
这个要看机构伸出到最远端的重力是多少,过重的话,别说是精度,本身因为刚度问题都会变弯!

网友:
什么定位精度?50mm吧。

网友:
堆高机的货叉?伸出800长,不算太长,常规厂家给的定位精度是+/-3mm,挠度自己可以仿真、计算出来的。100Kg和1T的负载,设计方式肯定不同。
满大街的手工叉车也没见挠度变形几十毫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