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焊接符号能不能有多个箭头?

楼主(2021-01-05):
制图标准里一个焊接符号表示多个部位,但是目前不清楚SolidWorks焊接符号是否支持多个箭头

网友:
插入拐点不就是多个箭头了么

网友:
增加箭头标注,想要多少个箭头都行

网友A:
可以,按住ctrl 还是shift直接左键点选拉。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吧,焊接符号的标注,也没有说好几个剪头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按住ctrl 还是shift直接左键点选拉。

果然可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