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立式离心泵的一些计算方法

楼主(2021-01-05):
1.泵抽水的水流速度跟什么有关系,怎么计算求大神指点

网友:
流量和管径有关系,还有伯努利方程。

网友:
指泵的有效功率和轴功率之比。η=Pe/P

泵的功率通常指输入功率,即原动机传到泵轴上的功率,故又称轴功率,用P表示。

有效功率即:泵的扬程和质量流量及重力加速度的乘积。

Pe=ρg QH (W) 或Pe=γQH/1000 (KW)

ρ:泵输送液体的密度(kg/m3)

γ:泵输送液体的重度 γ=ρg (N/ m3)

g:重力加速度(m/s)

质量流量 Qm=ρQ (t/h 或 k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