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到PLC的 移交时涉及到哪些?

楼主(2021-01-05):
可能做非标的前辈涉及的多   案例:有涉及到PLC的设备一套,电气控制用到了PLC,培训的时候,只讲了一些设备开关机流程、注意事项。PLC端子图这些有在图纸体现的。

问题:如果合同不约定,一般各位会对plc的程序或者控制原理进行培训或者移交吗?

补充内容 (2021-1-6 09:59):
对客户进行移交

网友A:
对谁?

对客户,还是要走人的你对接班的人,还是不走人的你对售后工程师?

无论你在什么处境,这要看你是什么样的心态。

对客户?人机界面弄得够人性化了,还教什么?该干嘛不该干嘛的简单说明书丢过去,售后,就算是保修期内,还能收维修费的啊。

要走人的你对接班的人?不说心里咋想的,看是谁先向对方明确表达了这事儿。如果是你提出要走人的,还是主动提出移交时间吧。

不走人的你对售后工程师?为自己以后耳根子清净、背后少被人戳脊梁骨,说明书、指导是免不了的吧。培训?得看你在啥样的公司。

不管怎么说,程序或者控制原理,能不说就不说。

能说的,只能是:我编好了,你就这么用就没问题。程序员本人的价值,就在程序或者控制原理啊。

网友B:
你要给谁移交?你做培训给学员移交还是离职/换岗位给公司或者同事移交?还是你给别人做项目,项目完成你移交?这个要具体情况分别对待。

网友C:
付尾款后,客户要求才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谁?

对客户,还是要走人的你对接班的人,还是不走人的你对售后工程师?

是对客户的   主要想确定这个标准  行业一般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给谁移交?你做培训给学员移交还是离职/换岗位给公司或者同事移交?还是你给别人做项目,项目完成你移 ...

移交给客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付尾款后,客户要求才给

客户要求就可以?    我以为一般要注明在合同内才给  这个可能价值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户要求就可以?    我以为一般要注明在合同内才给  这个可能价值很高

客户出了钱的,而且现在各家编程能力差不多,网上一大堆程序和破解软件,加密主要是为了催尾款的,另一方面控制部分的稳定性和效率主要还是体现在电气元件上(程序差不多的情况,各家都在精简模块化编程),当然新兴的产品技术除外,主要是利用别人仿制的时间拉开差距。当然现在像电梯注塑机流行集成模块就是他显示屏出厂就帮你帮所有程序都写好了你没法改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对客户的   主要想确定这个标准  行业一般的做法

我是不等什么标准的。签合同时,不想给的都写上去。想要?另外给钱!

你这种情况,还得看具体的合同内容,不能只看有没有明写相关这些的具体条款。

换句话说,卖出去的设备,是用什么样的合作方式签订的。

只是普普通通的买一台,我是不会给任何程序内容的。他要这个干嘛?自己再造一台?

知道怎么操作和维护,就完了。

网友:
这个还真是不好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移交给客户

那就把电气原理图,接线图发给客户,控制程序能不能发,看你们的技术协议和合同是怎么约定的?如果合同里约定要给客户程序,那就得给人家。其他的,比如,变量表,控制逻辑就不要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