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斜轴的固定

楼主(2021-01-05):
这种倾斜9°的轴,使用哪种固定方法好
第一种:将机架倾斜10°,然后安装圆锥滚子轴承+轴承座
第二种:使用推力关节轴承+轴承座直接固定,但是会贵一些
或者还能怎么固定,有好的方法吗,有想法的希望能说一说谢谢

网友:
这不是轴,这是圆皮带。分选机嘛。

网友A:
机架倾斜,带座外球面轴承就可以了,要什么圆锥辊子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倾斜,带座外球面轴承就可以了,要什么圆锥辊子轴承

好的感谢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倾斜,带座外球面轴承就可以了,要什么圆锥辊子轴承

对的,毕业设计得设计一个分选机,学识不够,来社区听听建议

网友:
外圆滚动支架,放上面360度可以旋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