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齿轮外径22,齿数15,要怎么计算啊

楼主(2021-01-06):
这个齿轮要怎么算,模数那些数据啊,外径22,齿数15,准备要ug建模用

网友A:
这属于变位齿轮,UG有个齿轮GC工具箱可以算出。  关键你的模数都没有怎么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属于变位齿轮,UG有个齿轮GC工具箱可以算出。  关键你的模数都没有怎么算啊?

齿顶圆直径(外径)=模数*(齿数+2)但是他这选的好像有点不合理

网友B:
不是标准模数,应该是变位齿轮
还有齿轮是直齿还是斜齿

网友C:
头一次听说齿轮有内径外径的,外径是哪里?内径又是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属于变位齿轮,UG有个齿轮GC工具箱可以算出。  关键你的模数都没有怎么算啊?

要我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标准模数,应该是变位齿轮
还有齿轮是直齿还是斜齿

直齿的,这个需要哪些数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头一次听说齿轮有内径外径的,外径是哪里?内径又是哪里?

齿顶圆

网友:
标准模数系列是有1.25的,和你的比较接近。

网友:
UG有这种齿传动造型工具,GC工具箱,

网友:
填写参数,模型自动生成!

网友:
计算出来模数1.29,应该实际模数位1.25

网友:
齿顶圆=(Z+2)m
即:(15+2)M=22
计算得出M=1.2941
奇数齿轮测量的尺寸小于实际尺寸。
你这个应该是M1.25的正高度变位齿轮,应为少于17齿会产生根切,设计时将小齿轮正变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