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工程图咨询一下

楼主(2021-01-06):
前辈们,为什么我的视图投影,俯视图才能看到东西在仰视图上也有辅助线,一个个去掉好麻烦,请问有什么办法能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把图片里的该关闭的都关掉

网友B:
你这个可能是三种情况,我截的图只体现出两种情况。

第一种,图上右上角的小眼睛里面的草图,让它不显示;
第二种,工程图显示样式,不要勾选透视图;
第三种,图纸格式里面,调整状态:不显示孔中心线这些东西。

这些都可以通过修改模板,或者在设置里面一劳永逸修改,但是已经出完的图就得一个个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图片里的该关闭的都关掉

关掉了,没用,还是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可能是三种情况,我截的图只体现出两种情况。

第一种,图上右上角的小眼睛里面的草图,让它不显示 ...

谢谢指导,我试过了不知道为什么,没用

网友:
出完图,直接先框选,删除,需要的辅助线,自己一个个加。要么改出图设置

网友:
有些不需要的线条直接隐藏或抑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掉了,没用,还是谢谢指导

把这些框里的√点掉 我就不信治不了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些框里的√点掉 我就不信治不了他了

赞,直接全干掉了

网友(点评):
哈哈哈 阔以 以后软件再跟你过不去直接找我 我给你搞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