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土建施工中水平放置预埋板的标高误差有多少毫米

楼主(2021-01-06):
请问土建施工中水平放置预埋板的标高误差有多少毫米?
据说一般是负公差,不过有多大的误差,求指教

网友:
这个得看施工队水平了,我们放个厂房柱脚,差两三厘米都正常,反正垫钢板吧

网友:
按GB执行时没有错的。给你一个连接吧。
@http://wenku.baidu.com/view/109874a70166f5335a8102d276a20029bd646399.html

网友(点评):
请问层高和全高什么区别?什么概念?

楼主:
这里提到:标高的层高正负10mm,全高正负30mm。请问层高和全高什么区别?是什么概念?

网友:
别指望施工的给你达到什么误差,没做错就了不起了

网友:
看质量要求,给具体公差。一般5-10mm

楼主:
|wugehaoniu发表于 01-08 14:28看质量要求,给具体公差。一般5-10mm
谢谢给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