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合理给定走刀次数

楼主(2021-01-06):
在写作业指导书时候,如何合理给定走刀次数?

网友:
根据你用的机床,刀具材料,加工材料,加工精度等综合判断,小白就洗洗睡吧

网友:
那要看是钻孔、车削或其它加工形式。还要看材料的原料和成品。一般来说,编程时的加工路线对于走刀次数有极大的影响!

网友:
吃刀量可以参考刀具盒子上边的切削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