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20性能上有没有提升?(打开文件速度)

楼主(2021-01-06):
SolidWorks2020性能上有没有提升?(打开文件速度)。经常要打开一些大的文件stp,同样的文件core5分钟打开,而SolidWorks甚至要一两个小时,不想换软件。谢谢

网友:
没有,个人感受反而更容易闪退了。

网友:
新软件一般稳定性还需要考验一段时间。

网友:
咋感觉sw软件一个比一个慢,sw2016,sw2018,sw2019,对电脑的要求越来越高

网友:
一般软件都是功能更新,因为功能增加,性能只会越来越差,就算效率有提高(表现为更稳定),也会由于新功能对资源的占用,速度变慢了,功能越多同时也意味着保存文件越大

网友:
要么楼主考虑用UG,对于电脑的配置要求相对较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