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小占用空间,求各位给指点指点

楼主(2021-01-06):
画的清晰不?现在想把螺母去掉
减小占用空间
1.试着找了国标外顶丝 球面球轴承

但是加工会增加难度  必须得在我焊接的两个耳朵上钻孔攻丝
主要是没用过  这个球面抗磨损的程度  以及单靠一个顶丝定位  我。。。。。
2. 我固定轮的方式是不是有别的办法  就是我不用焊接那两个耳朵
有没有别的更好的
3.改一种别的滑动方式  ?推掉了我的滚轮轴承???
a a a a

网友:
两个轮子没必要,1个大的就可以。

看强度要求,可以考虑用E型挡圈代替螺母锁紧

网友:
可以不用轴承,穿上个套就行

网友:
可以改用铆接结构,MPV侧门滑轨机构用得很多;另外看工况要求高的话,要买进口轴承,国产不敢用。

网友:
中间可不可以用交叉滚柱导轨   体积比较小

网友:
直接买成品滚轮。。。。这个不香吗?

网友:
A能不能变小?要看这个组件整体的尺寸要求,槽钢的槽内的两个轴承怎么装进去?

网友:
槽钢内部实际是个斜面,另外按图示,改小也没意义,滑块厚度还在那,耳上攻丝的问题是一旦螺纹坏了,就麻烦了
可以换下思路,改成用内六角沉头固定,轴承轴改成套

网友:
大神的想法不错。但主要看条件和场地

网友:
这种思路也是好的,比较适用于当前的状态!

网友:
这样行不?

网友:
看具体情况,可能你说的条件不够,导致大家判断多样化

网友:
楼主请看看这种轴承,这种复合结构的滚轮能同时有径向和轴向力,直接连接到滑块上能不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