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械密封问题,请大佬支招,抱拳啦!!

楼主(2021-01-06):
一、具体示意图如下:

已知:
      1、减速机输出转速2400r/min,扭矩1000N.M,输出轴直径50MM。
      2、水槽里面有水,常温
      3、螺旋桨在水箱里面旋转,推动小车向左运动。
      4、动力源国外进口,功率6KW。
问题:
       在螺旋桨旋转的时候,小车向左走,保证不漏水,保证输出轴旋转,保证输出轴
可以轴向移动(移动距离目前未知),在这种情况下,图中红色画圈的部分应该怎么密封?
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纹管?

您的意思是,波纹管一段链接在水箱上固定不动,另一端连接在输出轴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波纹管一段链接在水箱上固定不动,另一端连接在输出轴上?

是的,只考虑了伸缩,没考虑转动

网友B:
格莱圈和斯特封两种一起用,再加上油封,关键你的转速太高了,不耐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格莱圈和斯特封两种一起用,再加上油封,关键你的转速太高了,不耐磨

是啊,现在正在想方案,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现在正在想方案,感谢

做个法兰,用成非接触机械密封。外加一路压缩空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法兰,用成非接触机械密封。外加一路压缩空气

您好,您说的这个,有没有参考实例,我去查查

网友D:
这不就是船的螺旋桨结构吗?https://www.meipian.cn/2apo833n

网友(点评):
他这个比螺旋桨的还高级。 螺旋桨和船体是相对静止的,他这个螺旋桨还要往前走,这想法也是没法评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您说的这个,有没有参考实例,我去查查

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E:
为什么不能把机构都放到水里呢,又不是测试水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能把机构都放到水里呢,又不是测试水封。

放在水里,我所有的东西都要进行防水处理,还有就是放在水里后,我的拉力怎么测不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就是船的螺旋桨结构吗?https://www.meipian.cn/2apo833n

其实我这个也是螺旋桨机构,螺旋桨和船体相对是静止的,只是相对水槽是运动的,运动的这块就要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留个联系方式?

Q;604369833,V:18232220331

网友F:
  为啥不改变思路?小车的移动改成可收缩调节的就可以了。这样就只需要考虑旋转密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啥不改变思路?小车的移动改成可收缩调节的就可以了。这样就只需要考虑旋转密封了。

思路是甲方给的,尽量去满足甲方要求。小车改成伸缩的,抱歉这个我没明白?无论怎么伸缩,螺旋桨要动,所以螺旋桨连接的轴也会左右移动的啊?

网友G:
楼主的机械密封部件和附图很类似,都是轴类形式!一般由静止环,旋转环,弹性元件簧座,旋转辅助密封圈构成。

网友H:
你这个设备包括轴向和旋转方向的运动,不是机械密封可以解决的。机械密封是作用于单独的旋转设备。
可以找下SKF或者Trellborg有各种唇形密封或者范塞应该可以满足使用,也没有什么压力。或者也可以尝试下盘根密封。

网友I:
楼主要求达到几级密封?

网友F:
引用 楼主:
思路是甲方给的,尽量去满足甲方要求。小车改成伸缩的,抱歉这个我没明白?无论怎么伸缩,螺旋桨要动,所 ...

  花键连接或者滑键连接

网友J:
楼主好:
       1、电机功率,输出的转速和扭矩数据对不上,你再看看
       2、已知的还没有这样的密封圈或密封机构(同时满足轴向和这样速度的回转动密封)。
       3、这种悬臂梁式的输出轴,作高速回转,振动和噪音控制不住。
             常规做法是输出轴贯穿水箱,采用多组桨叶搅拌(参照一类工程混凝土的搅拌设备),

网友:
用长花键+机械密封靠谱

网友K:
楼主应该是实验设备,需要测量拉力和扭矩,接触式密封对实验影响挺大的,fanqiqinchuan大侠的思路不错,用高压空气隔绝水,结构上不太简单。另外楼主给的功率扭矩转速是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机械密封部件和附图很类似,都是轴类形式!一般由静止环,旋转环,弹性元件簧座,旋转辅助密封圈构成 ...

密封厂家提供的方案,也是用旋转密封,说问题不大,但是我担心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设备包括轴向和旋转方向的运动,不是机械密封可以解决的。机械密封是作用于单独的旋转设备。
可以找 ...

密封厂家提供的方案,是唇形密封。他们的意思是,主要轴不脱离密封圈,就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要求达到几级密封?

几级密封,这个我没查资料,只要是不漏水,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花键连接或者滑键连接

花键链接,我没太懂。花键链接也要伸缩密封啊。

网友L:
磁流体+轴密封(伸缩)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好:
       1、电机功率,输出的转速和扭矩数据对不上,你再看看
       2、已知的还没有这样的密封 ...

回复您一下:1 、电机功率,输出转速和扭矩,确实按照常规无法对应,但是动力源是进口燃气轮机。
2、好像确实没有这样的密封。
3、输出轴我会做支撑轴承
4、贯穿水箱不能满足我的要求,我是为了测试扭矩和推力,必须要轴向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应该是实验设备,需要测量拉力和扭矩,接触式密封对实验影响挺大的,fanqiqinchuan大侠的思路不错,用 ...

回复您:1、功率和扭矩是国外的燃气轮机,技术参数是这样的
2、高压空气隔绝水的方案,我太难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磁流体+轴密封(伸缩)

您的回复,我没太理解,您能解释下么

网友K:
引用 楼主:
回复您:1、功率和扭矩是国外的燃气轮机,技术参数是这样的
2、高压空气隔绝水的方案,我太难实现了

6kw的燃气轮机是不是有点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6kw的燃气轮机是不是有点小了?

就是实验,得到数据,可以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回复您一下:1 、电机功率,输出转速和扭矩,确实按照常规无法对应,但是动力源是进口燃气轮机。
2、好像 ...

楼主好:       以下供参考:
       方案一、

       1、不要小车拉力计,在红圈处将轴分为2段用联轴器联接,水箱侧壁相应部位布置轴承座(或轴杯什么的),同时水箱侧壁要加强
       2、在轴承座布应变片,

       3、主要做旋转密封,以防万一的话还是要做个接漏水的容器和水泵把漏水再抽回去。(担心密封的寿命不会很长)
       方案二、
       将轴分为内外两根,共同做轴向运动,但是内轴为传动轴旋转,外轴不旋转
       外轴与水箱侧壁用轴向密封(外轴还要做周向定位),内外轴之间要布轴承组和旋转密封;
       (由于长度不确定,主要是外轴的加工费会偏高)
       另外水箱相对地面要做固定

网友M:
清水?
还是有杂质?如果没有杂质,可以把密封固定到风琴上。

网友N:
可以考虑机械密封来完成

网友O:
确实是个难题,顶一下,期待题主将来有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O:
确实是个难题,顶一下,期待题主将来有反馈。

正在解决,会有结果的。我也会回来反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可以考虑机械密封来完成

机械密封?您指的是哪类?

楼主:
引用 网友M:
清水?
还是有杂质?如果没有杂质,可以把密封固定到风琴上。

风琴罩?风琴罩也要固定在轴上啊,轴会旋转,那么风琴罩也会转,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好:       以下供参考:
       方案一、

首先,感谢您的回答,谢谢。
回复您的方案:
1、您说将红圈处,用联轴器链接,那么联轴器怎么跟水箱做密封处理,又回到了,问题的本质。
2、您的意思是用应变片代替拉力计?
3、这套设备,我运动三次,每次10分钟,就可以了。旋转密封可以做到,但是轴向还是要运动的,这个轴向运动密封,怎么解决?
4、针对方案二,外轴不旋转,那内轴怎么得到旋转?

网友P:
可以里外双层,里层机械密封外层普通密封,就是对你的轴向推力有些影响。

网友Q:
旋转油封

楼主:
引用 网友Q:
旋转油封

感谢您的回答,旋转油封可以密封旋转情况下的密封问题,那我轴向移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P:
可以里外双层,里层机械密封外层普通密封,就是对你的轴向推力有些影响。

我现在想到的方案也是这样的,应该是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琴罩?风琴罩也要固定在轴上啊,轴会旋转,那么风琴罩也会转,不行的
你可以把风琴罩固定到箱体上,密封圈固定到风琴上啊。
密封圈在外面和轴轴向固定。红色为密封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您一下:1 、电机功率,输出转速和扭矩,确实按照常规无法对应,但是动力源是进口燃气轮机。
2、好像 ...

麻烦问下,6KW的燃气轮机是进口哪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械密封?您指的是哪类?

你百度下,然后直接问机械密封厂家,他们会给你一个需要的解决方案

网友R:
引用 网友F:
花键连接或者滑键连接

花键缝里要漏水过去的。

网友:
参考车床回转油压缸的内部构造,高速旋转又能抽拉的防漏结构

网友S:
你这种属于动密封,可以参考现有的结构,不用从头开始做。
付平的《密封设计手册》

网友T:
其实你让它漏一点有什么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T:
其实你让它漏一点有什么关系呢,

感谢您的回答,确实没啥关系,但是咱们总不能把这样半成熟的产品,交给客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S:
你这种属于动密封,可以参考现有的结构,不用从头开始做。
付平的《密封设计手册》

谢谢您的回复,我去学习一下。

楼主:
大家好,我是楼主。首先感谢大家的方案,谢谢。
这个项目,本人由于工作太忙了,转手给别人了,确实没有时间搞完这个设备了,但是还是确定了方案,
大家还是可以继续讨论的。
方案如下:

1、绿色密封件,为密封厂家提供的密封圈。网址如下:http://www.knmf.cn/content/?97.html

2、端盖和图中红色的基座,我自己加工。
3、滚珠衬套,是为了承接轴的重力,支撑轴旋转。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家好,我是楼主。首先感谢大家的方案,谢谢。
这个项目,本人由于工作太忙了,转手给别人了,确实没有时 ...

为什么不采用我发的螺旋桨密封方案?那是成熟的

网友U:
磁力耦合器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采用我发的螺旋桨密封方案?那是成熟的

成熟时成熟,但是太复杂了,你觉得有必要做成那么复杂么,制造成品高,况且也没有这方面经验,试错的成本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U:
磁力耦合器传动~~~~~~···

感谢您的回复,我查资料,看到磁力耦合器传动的方式了,好像确实可以,感谢,项目我脱手了,给别人了。感谢您,后续我还会反馈的

网友:
其实,给出可泄露量,转动和滑动允许阻力才好设想和讨论

网友:
厉害可以参考 罗茨风机的 密封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我查资料,看到磁力耦合器传动的方式了,好像确实可以,感谢,项目我脱手了,给别人了。感 ...

期待你的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R:
花键缝里要漏水过去的。

   盲孔处理,水漏不进去的。

网友:
如果空间足够,可以考虑分开设计,骨架油封负责旋转部分,活塞封负责移动部分。

网友:
可以把螺旋桨单独旋转,轴只有往复运动,这样密封就简单了,可以选用波纹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您的回答,谢谢。
回复您的方案:
1、您说将红圈处,用联轴器链接,那么联轴器怎么跟水箱做 ...

图片发不上,怎么办呢。你自己画画看吧,对着我前面的回复再嚼一下

网友:
磁流体密封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期待楼主更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您说的这个,有没有参考实例,我去查查

他的意思,就是用一路压缩空气一直往腔体里充气,气一直往水槽里漏。如果水槽是开式的,这个是一个办法。因为漏的是气体,水不会出来

网友(2021-07-09):
用磁流体密封啊

网友:
磁力臂,完美解决,啊哈哈哈

网友(2024-03-02):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2025-02-16):
方法成了,哥们告诉一下。我也很感兴趣

网友:
期待楼主更新结果。我从头看到尾,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