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笨学生求教

楼主(2021-01-06):
下面3图分别是什么铣削方式。是否同一工件会同时满足两种铣削方式。

补充内容 (2021-1-8 13:24):
我自己的问题就是遇到了有顺有逆的情况,这时候我就很难去决定用什么刀什么转速进给速度深度等等,而且自己做设备的限制也有一点,比较麻烦

网友:
同样的吃刀量,图2、3刀具磨损较小

网友:
看接触处刀具的速度方向与进给方向是否一样。

网友:
非得说一下,后面的三图,1顺,2,3逆。

网友:
1是顺。
2是有顺有逆,以逆为主。
3是逆。

网友:
顺铣对工件装夹的刚性要求低,逆铣反之

网友:
找个破旧乱逛的铣床自己玩儿一会儿,断几支铣刀,废掉几个工件,就明白顺铣和逆铣原来有多大的区别了,而且,一辈子忘不了。

这个破旧铣床,如果是纯手摇的小型铣床,印象那就跟纹身一样!

吃刀量、给进量、转速之间八卦图般的关系,虽然也许得不到准确的数据依据,但会得到比数据更容易记住的肌肉记忆法或条件反射!

网友:
一般都是顺铣,逆铣产生的额外的切削力,无论是刀具或机床都是有一定的损害的!

网友:
楼主好。
死背没用,关键是得会分析切削方向和进给方向,以及切削过程作用力和材料的变化

网友:
顺铣和逆铣只是加工方式而已,各自有优缺点

网友:
有趣的问题。

网友:
问问现场的加工师傅先,有条件的亲手操作一下
很多时候理论和实践完全是两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