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液压缸密封圈的选型

楼主(2021-01-06):
缸筒和端盖之间连接的位置,O型圈用什么类型的呢,我用的是特瑞堡的双三角密封,这个密封是双作用的,求批评

网友A:
这个地方是静密封按静密封去设计密封圈沟槽。O型圈选什么类型是什么意思?

网友:
设计多大,就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是静密封按静密封去设计密封圈沟槽。O型圈选什么类型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是精密封,但我不清楚精密封都又什么类型的O型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是精密封,但我不清楚精密封都又什么类型的O型圈

你说的分类是不同材质吗?

网友B:
楼主可参考如下标准结构

网友C:
O圈+双侧挡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O圈+双侧挡圈

找到了 派克的O型圈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参考如下标准结构

网友:
常用o圈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