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参考几何体创建的等分点字体在哪里修改?

楼主(2021-01-06):
如题,现在出来的点的名称和绘图标准里(仿宋体GB2312)的设置不一样,好像是黑体或者微软雅黑,不知道怎么修改点的名称所用字体

网友A:
那个只是用在在实体中显示一下而已,改什么字体呢,头一次见着你这么个奇怪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只是用在在实体中显示一下而已,改什么字体呢,头一次见着你这么个奇怪的想法

外形看着不舒服

网友:
这个是你系统的显示字体,要改应该是改windows的字体

网友B:
软件里面自带的字体改不了的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里面自带的字体改不了的咯。。

好像改不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