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模倒角顺序对机加的影响

楼主(2021-01-06):
结构设计中是先拔模后倒角还是先倒角后拔模,这个顺序不同对机加有什么影响,请教一下。

网友:
没什么影响,精加工都是用球刀,有影响的就是工件的高度,越高刀具悬伸的越长,就越有可能有振刀纹,刀具悬长越低,刚性好,越不容易振刀

网友:
有影响,圆角根部有可能不够尺寸。从铸造角度看,后拔模会产生连续的变半径圆角,对模具制造产生不必要的难度。

楼主:
|东海fyh126发表于 01-07 08:16 本帖最后由 东海fyh126 于 2021-1-7 08:19 编辑

有影响,圆角根部有可能不够尺寸。从铸造角度看,后拔模会产生连续的变半径圆角,对模具制造产生不必要的难度。
如果是用成形刀具加工的话,会不会先倒角后拔模更好点

网友:
肯定是先拔模再导角了,否则有时倒角后拔不出来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