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字型联轴器

楼主(2021-01-06):
N字型联轴器

产品介绍: N型联轴器是刚性联轴器的一种,代码DCY01,结构上由两端螺母和中间体组成,两端螺母内部为内斜螺纹组成,中间体是两端是由锥度的外螺纹组成,中间部分是一个外六角,整体就像一个陀螺形状。利用的是衬套锁紧方式,不同的是N型联轴器的锁紧力来自于螺母配合锁紧。

材质为S45C,表面处理氮化。
氮化:氮化处理是指一种在一定温度下一定介质中使氮原子渗入工件表层的化学热处理工艺。经氮化处理的制品具有优异的耐磨性、耐疲劳性、耐蚀性及耐高温的特性。
适用马达:
伺服电机        ○
步进电机        ○
通用电机        ●
编码器        ◎
●:最优      ◎:优      ○ :可以使用
轴孔尺寸(mm):φ6-φ35,
最大扭矩(N.m):7.8-206

特点:
  1).免键摩擦连接;可无间隙地进行高精度安装;易于进行相位调整;由于省略键槽加工,因此可降低总成本。
  2).高传递扭矩、高耐轴向负载;允许同时存在扭矩与轴向负载
  3).螺帽紧固即可简单连结,可在狭小的空间内安装,无需轴向空间。
  4).即使有键槽也可以使用,不过会影响 , 扭矩传递,传递扭矩降低15~20%。
     总的来说就是安装快捷、简单而且价格还便宜。

使用场合:
精密XY轴滑台/印刷机械/洗净装置
注意事项:
•必须对紧固扭矩进行管理。(建议使用扭矩扳手)
•再次使用时,必须在螺纹面上重新缠绕密封带(生料带)。
•请使用公差h7、表面粗糙度8S以下的轴。

网友:
  问一个问题,为啥你们同样工艺的某些零件比有的厂家贵那么多?50%以上

网友A:
这怎么可能是联轴器,感觉就是几个螺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怎么可能是联轴器,感觉就是几个螺母啊。。。

类似夹紧式的那种,只不过夹紧方式换成了螺母,本来是一个切开的轴套上切螺丝夹紧,我感觉用螺母夹紧会有松动的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怎么可能是联轴器,感觉就是几个螺母啊。。。

http://www.cmiw.cn/thread-102436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