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弹簧的选型和使用

楼主(2021-01-06):
现机床门有一扇上下开启的门需要优化,我之前的气缸自己感觉选的不对,因为当门处于关闭状态时,很难上推,但只要向上推了100高度后,弹簧力就会显得很大,直接将门推上去了,国外类似产品用起来感觉很顺畅,所以想找个大神指点迷津,望不吝赐教。

网友:
哈哈,都是大神

网友:
根据门从打开到关上时的负载x力道作用点的力臂=气弹簧的力x这个力到作用点的力矩,计算出气弹簧工作时的最大力,还有气弹簧的行程,计算参数都要考虑设计裕量。

然后根据技术参数去选择气弹簧。

网友:
你这图是随便画的吧?正常气缸和门的接触点是需要计算一下的,如果按照你这个图,你看下力的分解一大部分都是转化成横向的无效力,只有一小部分是向上推开门的力,这样当然费劲了。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完全开门时氮气弹簧全部伸出来,闭合时氮气弹簧不要全部压缩进去,然后在开到关闭的过程中氮气弹簧也不要全部压缩进去,这样开关的力都不会达到最大,在3D图上进行简单模拟就差不多了,一般都可行

网友:
两侧增加工程液压缸支架,用来做阻力缸,减小门动作时所需的动力!

网友:
气弹簧最大支撑角是90度,超过90度,会有活塞杆卡死的现象,还有支点要选对

网友:
话说这玩意不是自带阻尼的吗?https://wenku.baidu.com/view/fcca19d87e192279168884868762caaedd33ba82.html

网友(2021-03-04):
可以加我QQ私聊804915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