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x5的板板,线割工艺安排有什么问题?

楼主(2021-01-06):
请指出工艺不足的地方???

网友:
精度要求很高吗?为啥不用铣床或者激光下料

网友:
1) 穿线孔打到那边的圆弧中心了,然后靠边的线,为啥跑到远得没法再远的地方?想多挣工时费?没几毛钱的。。。

2)这么大的腰型孔,穿线孔还用火花穿孔?

网友(点评):
大佬,有设备的公司,钳工都懒得打穿丝孔的,反正不花自己的钱,能省力气的绝不多出一分力

网友:
  加工工艺的安排问题太大。这玩意就是个安装孔,还安排线切割?如果公司太有钱,也可以的。

网友:
数量几个,自己加工,那想怎么搞就怎么搞,求快,求便宜都行。哪个设备有空闲就用哪个做。

网友:
这么简单的还用线割吗?铣床不就搞定了

网友:
这种钢板很好割的,最方便的如果零件没有要求,就破割进去,也省下了换暮丝的时间!

网友:
5MM板直接激光切割完成就可以了

网友:
这破活有必要线割?真有你的 量大的话你挣个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