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门结构

楼主(2021-01-06):
各位前辈

网友:
做个曲柄机构,电机驱动

网友(点评):
嗯,考虑一下

网友:
什么都不做,包裹来了把盖子顶开,包裹进去之后盖子利用重力关上,可以吗?

网友(点评):
可以,小车上没电,只能通过固定端供电,顶上去后要定死

网友:
这种简单问题也问?你一定是学程序或专业撰写的,不是学机械的。铰链加个扭簧,包裹来了,包裹重力把你所谓的翻板压下去,包裹落下了,弹簧复位。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结构

网友(点评):
合上后人不能打开的,重要物品

网友(点评):
翻板压下去,岂不是挡住了盖子里的输送线

网友:
AGV小车最好是使用电动缸带动连杆机构做翻转动作,否则还要增加气动管路就比较麻烦

网友:
最近不想谈工作

网友:
参考嫦娥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