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见过这种形状截面的型钢?

楼主(2021-01-07):
各位有没有见过这种形状截面的型钢?如果没有普通钢材能否整形成这种,壁厚8mm

网友:
工件太大了,不好弄

网友(点评):
是太小了,,,,8mm壁厚不容易轧出几个槽。

网友:
不清楚冷拔异型钢管能不能搞定

网友:
我们自动化转手上面的八角管,楼主是否考虑??跟你图片上面的很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