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件(多实体),生成装配体,两个相同的零件,其中一个链接不上名字

楼主(2021-01-07):
大家好!我用焊件模块做的多实体,然后更新了切割清单,其中一个切割清单项目,后面有括号是2,说明是有两个相同实体。这是我通过镜像得来的两个筋板,当然相同。我在切割清单项目下将其中一个改名字。然后右键切割清单-保存实体,弹出保存实体对话框,屏幕中其中一个筋板显示:实体4:无。而另一个筋板则有我后来改的名字。没有名字的,会自动生成一个拉伸5之类的名字。这样,将生成两个尺寸相同但名字不同的两个零件,显然不正确。
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在保存实体后二者只生成一个零件?谢谢!

网友A:
这里,你有个概念上的错误。尺寸相同的零件不一定是同一个零件。目前看,你系统中,镜向件与原件不是同一个零件。至少有不同ID号,分开识别的。你之所以目前实体一致,是因为原件也是个自对称零件,它本身关于镜向方向是对称的。但这并不代表系统会将镜向件与原件等同一个零件。对于系统而言,它的位置是相反的。镜子里的世界与外面的相反的。这样说不知你是否明白,就是你所谓左边的尺寸,镜向件上实际是右边。只有原件自己是自对称零件,你才可以看到左右不分。你应该可以用移动复制产生一个相同的零件,而不是镜向。

网友B:
通过镜像得来的两个筋板

SW会将其视为来你给个不同的零件(或实体)

尝试用旋转阵列命令完成所谓的镜像造型

网友(点评):
您好,谢谢!这个打钩和不打勾都试验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你有个概念上的错误。尺寸相同的零件不一定是同一个零件。目前看,你系统中,镜向件与原件不是同一个 ...

谢谢!您讲的移动复制就是阵列么?试验了一下可以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会将其视为来你给个不同的零件(或实体)

尝试用旋转阵列命令完成所谓的镜像造型

谢谢!试验用阵列可以的。非常感谢!只是不能用镜像命令令人很不爽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会将其视为来你给个不同的零件(或实体)

尝试用旋转阵列命令完成所谓的镜像造型

请问旋转阵列是什么?

网友:
焊接结构件里,镜像过去的,如果你改成不同名字的,软件按两个零件处理。如果是相同名字,软件在数量那里回合并。

网友:
学习了,我以前也碰到过,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基于实体层面的操作  不管是镜像 也好  移动实体 也好  旋转阵列也好  线性阵列的也好
  N  G. o" B2 G2 m只要是 相同的实体 没有道理保存出去名字不一样。" m& S' E$ R% C  r( q
只是操作问题

网友:
焊接件不建议用装配体,一个零件里面更好管理和操作!